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向量名和它们的地址都是怎么弄的

楼主(2015-03-30):
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向量名和它们的地址都是怎么弄的

楼主:
有一定规则吗?

网友A:
地址是有一定顺序的

网友A:
具体你可查阅中断向量表编写

网友B:
无源晶振便宜,需要DSP有内部振荡器的,有源晶振质量更好,但价格稍贵些。

网友C:
我想电路板的电源设计要求都类似,布板的时候电源和电线要粗,就把电源当成水流一样,保证这个“水”畅通无阻。再有注意阻抗匹配什么的。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