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里面的图像存储是按照分量存储的吗?

楼主(2015-03-30):
DSP里面的图像存储是按照分量存储的吗?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啊

楼主:
比如YUV的Y存一片空间,U存一片空间,V存一片空间;RGB的R存一片空间,G存一片空间,B存一片空间?

网友B:
图像是什么格式,就应该怎么存吧

网友C:
是啊,好像要考算法进行将其进行分开

楼主:
为什么啊

网友D:
这还不好理解?要不分开存占用的地方比较大啊。

网友C:
是的,是的

网友E:
这个跟你采用的图形传感器输出格式有关的吧

网友F:
图像好像一帧一帧的,应该和存储图像格式有关吧,但是图像所要的内存挺大的。

网友G:
dsp对于图像的存储方式没有限制,vc上怎么做,直接搬过来就行,其实dsp和pc的cpu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H:
和具体的格式有关,YUV也分好多种,图像怎么存储和具体算法有关

网友I:
图像存储的最基础形式也是十六进制数据,只是数据量的多少而已啦

网友J:
这个跟数据量有关系的吧,主要考虑的还是算法处理图像的

楼主:
嗯,好的,我明白了

楼主:
多谢大家啦。晚安,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