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烧写程序快速入门

楼主(2015-03-30):
ST TOOLS是ST指定用于开发ST MCU的官方软件,其编程功能极为强大。下面介绍使用ST TOOLS的STVP烧写程序快速入门。

  首先要对软硬件进行初始配置,并正确设备连接。
  打开STVP,点击菜单栏中的"Configure -> Configure ST Visual Programmer"或者按下图红圈中的按钮弹出配置窗口:

弹出如下的窗口

  然后根据您的实际硬件配置,配置烧写设置(上图为本例的设置),设置好了之后按OK退出。
  然后按下图中红框框的按钮载入下载文件:

  弹出如下的窗口。打开在工程文件下的Debug文件夹里面的xxx.s19文件,选择之后按打开。 (根据您具体生成的下载文件选择后缀)

  载入完之后点击菜单栏上的"Program -> All tabs"或者按下载按钮(下图中红色框框里面的)
  之后您就会看到软件左下方有一个进度条,等待进度条全部完毕之后。

网友A:
STM8烧写程序过程

网友B:
首先要对软硬件进行初始配置,并正确设备连接。

网友C:
ST TOOLS是ST指定用于开发ST MCU的官方软件,其编程功能极为强大

网友D:
这个是程序的烧写过程图解。。。

网友E:
真正应用的时候应该不是用这个下载的吧

网友F:
这是官方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