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吐槽下STM32的RTC

楼主(2015-03-30):
最近出了一批板子,准确的说是最近返修了一大批板子,出厂的时候测试都是正常的,返修的大部分问题都出在RTC难以初始化通过上,网上一查,原来N年前就有很多网友遇到了这个问题,原来stm32的RTC需要专属定制的6pF负载的晶振
   这郁闷死我....
http://bbs.ic37.com/bbsview-31413.htm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34169.htm

附上查到的帖子~

网友A:
STM32的RTC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B:
我用的晶振就是通用的使用的。----哪家的晶振比较好,介绍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是的,  这个问题曾经讨论过.
估计是 ST 为了低功耗而做了这样的设计.
顶起来, 路过的朋友驻足留意一下

网友D:
还有这样的问题???幸好我们一直没有要用。都是外挂时钟芯片!

网友E:
遇到过,两块板,一个正常,一个不行

网友F:
我现在正遇到这个问题。我现在采取的办法是,等待1秒钟,外部晶振还不行就切换到内部LSI,勉强在有电的时候时钟能走,不至于程序死机。但误差也太大了。LSI 40KHz左右,能不能调整他的频率?

网友G:
一用外挂的时钟
另一个用软件校正 估计不是很准

网友H:
多年前我设计电路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个问题,不准,后来果断采用外部晶振!

网友I:
准不准和起振不起振是两回事,你设计好了以后没测过激励功率是否合适?起振与晶体参数也相关,一股脑赖在MCU身上,只能让自己永远晕乎乎的。

网友F:
不要迷信6pf,几块不起振的板,在OSC-IN脚改用15pf电容后都顺利起振,可能和晶体的参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准不准和起振不起振是两回事,你设计好了以后没测过激励功率是否合适?起振与晶体参数也相关,一股脑赖在MC ...

请问如何测试激励功率?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测试激励功率?

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J:
这个 只能采用外部晶振了。

网友K:
外部RTC芯片更稳定

网友L(2015-04-29):
外部晶振

网友M(2016-09-23):
感谢楼主,经常RTC不确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