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SP430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5-03-30):
发点干货。这些全是网友常遇到的问题,尤其适合初学msp430的同学。

1.i nclude<>指要在编辑器设定目录下,#i nclude""指的是在当前工程目录下。
2.要调用另一个文件中的函数,要把这个函数文件放到当前工程目录下,并且在工程中添加此文件。
3.命名中不能有-,比如:byq-ee会认为是错误的,要用下划线。
4.IAR软件仿真时,可以加入变量,如果是查看I/O信息只需加入PXIN,PXOUT即可。
5.IAR在处理字符时,要注意,是字符处理结尾标志,他和其他编辑软件是不同的。比如我们长用字符处理回
自动在结尾处加,但IAR有些是不加的,这就要十分注意。
6.如果只用到LFX1的低速时钟,9600bit/s传输的话,接收会出现问题,原因是误差太大,可以设置到4800以下。
7.在写FLASH时要注意其工作频率在257K~476k之间,如果不是,则会出现错误。而且FLAGH只能写入0,这样就出现了
必须先擦除在写入的模式。
8.IO口作为输入时,要根据平时的状态加电阻,平时为高时,加个上拉电阻,平时为低时加个下拉电阻以增加稳定性。
9.FLASH写时一定要关外部中断。
10.MSP430一般是不要RC复位的,一般只要接个100K左右电阻就可以了,如果要加电容,它的大小要根据以下两个标准选择:1.下载程序不会出现下载不了
;2.程序上电会能稳定复位
11.&表达式作为判断时,不要忘记加括号。
12.不要使用中断嵌套。
同时,为了使用C语言来编写MSP430的高质量代码需要注意。
   微处理器一般用于特定环境和特定用途,出于成本、功耗和体积的考虑,一般都要求尽量节省使用资源,并且,由于微处理器硬件一般都不支持有符号数、浮点数的运算,且运算位有限,因此,分配变量时必须仔细。另外要说明的是,速度和存储器的消耗经常是2个不可兼顾的目标,在多数情况下,编程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权衡和取舍。
需要注意的事项如下:
       1) 通常在满足运算需求的前提下,尽量选择为变量定义字节少的数据类型。
比如最常用的intcharint16位的,char8位的,如果没有必要,不要使用int,而且使用char也最好使用unsigned char。运行时,可以在变量窗口看到,使用类型为unsigned char的变量是16进制的格式,而使用int的是十进制格式,如果char没有定义为unsigned,会出现负号,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在430中是不需要负数的。
        2) 尽量不用过长的数据类型,如longlong longdouble
        3) MSP430C编译器不支持位寻址,所以运算中尽量减少位操作,对于只有“是”和“否”的变量,如果RAM容量允许,则可分配为unsigned char类型,可提高运算速度。如果分配为某字节的某个位,可以减少存储器的消耗,但是会降低运算速度
        4) 避免使用浮点数,尽量使用定点数进行小数运算。如果必须使用浮点数,则尽量用32位的float,而不是64位的double
        5) 尽量将变量分配为无符号数据类型
        6) 对于指针变量,如果声明后其值不再改变,则声明为const类型,这样编译器编译时能更好的优化生成的代码
        7) 尽可能的使用局部变量而非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static)。这样有利于编译器编译时更好的优化生成的代码
       8) 避免对局部变量使用 &取地址符。因为这样会使编译器无法把此变量放在CPU的寄存器中,而是放在RAM中,从而失去了优化的机会
       9) 仅在模块内使用的变量声明为static,有利于优化代码
       10) 如果堆栈空间有限,尽量减少函数调用的层次和递归调用
       11) 如果传送参数过多,可将参数组成一个数组或者结构体,然后用指针传递
       12) 某些变量在中断程序和普通级别程序中都会被用到,所以必须加以保护。
        将变量声明为volatile类型,编译器优化时就不会移动它,对它的访问不会被延迟。
       为保证对volatile的变量不被打断,为此,可以在访问它的部分(即访问它的函数)前面加上__moniter的声明

网友A:
很多也是嵌入式c语言的要求啊

网友B:
谢谢,这些特别对我这种刚学习msp430单片机的freshman特别有帮助

网友C:
谢谢楼主,对我这种初学者真是久旱逢甘霖啊

网友D:
看来每个厂家的CPU都有自己的特色啊。

网友B(2015-04-29):
刚开始用MSP430单片机,非常有用

网友E:
这个比较适合刚入门的同学用

网友B:
这些资料非常有用
刚刚入门读读能走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