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烧写的配置

楼主:
load file配置项分别是LDROM,APROM,DATAFLASH,分别烧写什么文件,还请高手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2015-03-31):
楼主按照图上的烧着不进去?

网友:
我见,直接通过开发软件就烧录进去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要批量吗?

网友A:
如果批量生产不好说,一下三个文件,我都是通过开发软件下载的

网友B:
LDROM -- loader ROM , 放置 ISP bin code
APROM -- Application ROM , 放置應用真正的 bin
DATA Flash -- 如果程序有使用到Data flash , 放置data flash 默認值

楼主:
谢谢,楼上的信息。

网友C(2015-06-23):
LDROM -- loader ROM , 放置 ISP bin code
APROM -- Application ROM , 放置應用真正的 bin
DATA Flash -- 如果程序有使用到Data flash , 放置data flash 默認值
这个要放笔记里了。

网友D:
看手册中FMC这一章节介绍,里面有详细说明。软件的下载与你设置的Config有关系

网友:
楼主已经搞定了,太给力了

网友E:
直接通过开发软件就烧录进去了

网友A:
下载程序也是这么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