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关于atmel studio 的版本区别

楼主(2015-03-30):
如题,能否简单说明一下atmel studio 4到atmel studio 6的区别。另外为什么在atmel studio 4低版本时可以用AVRISP烧制,而在atmel studio 6时就不能用AVRISP了呢?求解

网友A:
studio 6 也是可以avr isp的,因为我调过atmega168- isp

网友B:
可以看下studio6下面的工具支持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