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为什么飞控板上要分开供电呢,如图

楼主(2015-03-30):
C:\Users\Henry\Desktop\T0SVM60HK(R(0}7~6X({JHW

网友A:
看了下有3路5V啊;
估计设计者的目的,3路独立供电;
怕相互干扰吧;
还有就是这样散热会小点(相比单路LDO)

网友A:
如果是我肯定会改成,DCDC供电;
这样又省电,又不占空间;

网友B:
电机驱动对电源干扰比较大,之前也飞过,最后实在没办法采用了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肯定会改成,DCDC供电;
这样又省电,又不占空间;

DCDC供电什么意思啊,双路供电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DCDC供电什么意思啊,双路供电吗

dc-dc 直流转直流

网友D:
有意思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DC供电什么意思啊,双路供电吗

:)
一颗DCDC芯片就可以了,又省电,又不占空间,发热低,成本低;

网友E:
两个原因:1 三路5v的单独供电提供的电流大,每个稳压片对应一路,比较稳定且降低干扰。2两路3.3的独立供电避免了传感器的电流波动对mcu的影响。

网友F:
都一个地,感觉只是为了提供较大的功率

网友G:
电子产品的稳定性很大程度取决于电源,数字电源、模拟电源、负载功率等因素都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H(2015-05-20):
你可以参考一下PIXHAWK的电源电路,是我见过最复杂的飞控电源电路了,所有电源都有单独的隔离芯片,主电源管理芯片是可以在三个输入电源里面按编程的优先级选择最高活动的最高优先级的电源作为主输入电源的....超级贵的电源管理芯片(定语长了点....语文学的不好,对不住,总之就是三个电源输入,他能够判断哪个电源接入了,并且在接入的电源里面选择最高优先级的电源作为活动电源)
总之炒**复杂的电源......PIXHAWK的很多设计都炒**冗余,但是确实非常严谨

网友I(2018-04-12):
一颗DCDC芯片就可以了,又省电,又不占空间,发热低,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