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3-12V输入 3.3V输出 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5-03-31):
如题!本人新手,想问问有没有什么芯片 或者电路可以做到3-12V输入 输出3.3V给单片机 电流200MA,效率不要求,芯片最后便宜些

网友A:
我觉得先用开关电源输出5V,,再用LDO可以让电源更可靠,,再者,你的系统也不全是3.3V供电吧。

网友B:
芯片: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roduct.do?id=MC34063A

电路: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AN920-D.PDF (第18页)

网友C:
电源定义不合理
最低请设置3.3V 这样 随便找颗LDO 都可以胜任了
你设置3V  需要又升又降 而且最高电压12V 这种dcdc不多见 价格死贵是LDO的N倍

网友D:
SEPIC电路可以做到降样/升压。
上TI网站,找LM5001,或者类似芯片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板子最少要3V才能工作 客户使用的电源就是3V 5V 12V 所以希望有没有这样的IC可以直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roduct.do?id=MC34063A

电路:http://www.onsemi.cn/pub_lin ...

34063好像是做不到同步升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roduct.do?id=MC34063A

电路:http://www.onsemi.cn/pub_lin ...

这个电路没明白 那个Q1 B级接哪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没明白 那个Q1 B级接哪里的

这个是原理性的图。Q1 为 34063 内部(控制)的开关……

参看第 20 页的图 18: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板子最少要3V才能工作 客户使用的电源就是3V 5V 12V 所以希望有没有这样的IC可以直接做 ...

那就先用一个宽输入电压的升压DC-DC升压到12V,然后再用一个降压DC-DC得到3.3V,楼主的单片机系统耗电200mA也忒大了点,一般都是几mA到几十mA,这时就可以用个LDO来实现
宽输入电压的升压DC-DC可以评估下SGM6607,降压部分,楼主在确认下单片机的系统功耗,看是选用LDO还是选用DC-DC,LDO可以看看HT7533、SGM2203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