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PU两个以太网MAC和内置DRAM和QFP封装ARM

楼主(2015-03-31):
ARM核
两个MAC
内置DARM
QFP封装
有没有?

网友A:
找找路由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路由器芯片

用型号推荐没有?

网友A:
多找几个路由器,拆了看看。两个mac是肯定的,但内战sdram的很少。一般也就是内部有几十k的cache,通过变通,可以当ram.有些还支持spi flash启动。我记得很久之前拆过,现在我玩的是ar9331/9531/mt7620 比较新,不是tqfp封装。

网友B:
qfp的的确没有吧.
一般都是qfn的居多了.

楼主:
听说路由器大多用的MIPS,
可是MIPS我不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