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六合一多功能串口模块CP2102 usb转TTL 485 232互转 3.3V/5V兼容

楼主(2015-03-31):
六合一多功能串口模块CP2102 usb转TTL 485 232互转 3.3V/5V兼容

前两天在淘宝买的模块,我想了解一下上述模块能够直接和单片机IO管脚相接进行程序烧录吗?还是需要再买一个烧录模块???

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要看你想烧录什么单片机,支持ttl烧写的mcu是可以的,比如某些51单片机

网友B:
对于CP2102芯片来讲,他的作用是串口转USB,不知你的这个串口模块还包含哪些芯片.

网友C:
你的买模块一般做通讯调试用;
可以考虑买烧录器或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想烧录什么单片机,支持ttl烧写的mcu是可以的,比如某些51单片机

STC89C51单片机,是不是不支持烧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买模块一般做通讯调试用;
可以考虑买烧录器或仿真器;

谢谢,懂了

网友D:
STC89C51可以通过这个模块进行烧录,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89C51单片机,是不是不支持烧录啊???

支持这个51单片机的

网友E:
cp2102只是一个usb-ttl串口的设备,能不能烧录是看各个MCU是否支持UART TTL烧录。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