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多么痛的领悟】吴鉴鹰最近研发见闻一只蜘蛛侠引发的...

楼主:
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
      丢了一只马掌,翻了一匹战马;
      翻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败了一场战役;
      败了一场战役,失了一个国家。

     这首英国民谣起源于历史上一场决定由谁来统治英国的战斗。1885年,在英国的波斯沃斯,国王理查三世的军队准备与里奇蒙德伯爵的军队决一死战。战斗开始的那一天,理查三世让马夫备好自己最喜欢的战马,让铁匠给战马钉好马掌,自己信心百倍地准备出征。不料想,铁匠在钉最后一个马掌时,发现缺了一颗铁钉,而国王马上就要出征作战,已经来不及把最后一只马掌钉牢,于是国王骑着战马出发了。

    两军对垒,理查国王冲锋在前,“冲啊,冲啊”,他高喊着,率领队伍冲向敌阵。敌军已经开始乱了阵脚,国王的队伍眼看就要获胜。这时,突然一只马掌掉了,奔跑的战马猛地跌翻在地,国王也被抛出好远。里奇蒙德伯爵率领的军队看见国王落马,立刻反守为攻,冲上来俘获了理查三世。理查三世事后悲愤不已,“一颗铁钉竟让我失去了整个国家!”

图1 电阻焊机控制器实物图
     先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电阻焊机的知识,请看下面的图中主回路,鉴鹰老给大家普及一下电阻焊机的知识。

图2 电阻焊机主回路
电阻焊机是将被焊工件压紧于两电极之间,并施以电流,利用电流流经工件接触面及邻近区域产生的电阻热效应将其加热到熔化或塑性状态,使之形成金属结合的一种方法。
如图2中所示,380V电源a相经过双向控规到焊接变压器的1极,然后经过变压器的初级回到380Vb相。变压器的匝比一般在5070之间,如果变压器的初级电流300A,匝比50,则次级电流最大可以出到15000A,可以迅速将焊件融化,从而结合在一块。
初级电流的大小根据控制器驱动双向控规的KKGG,从而控制变压器的导通角,达到控制热量的作用。

今天下午的时候,一个测试车间的工人,将一台控制器挂在焊机上面测试,如图1中所示,将机器挂上去,刚上电,正在设置参数,听到变压器一直嗡嗡发出巨大的声音,于是慌乱之中,跑到电气柜关掉开关。发现焊极已经焊融化了,好险,要是再慢一点关掉开关,恐怕要将变压器烧掉。

于是一帮工程师开始检查问题,第一步:检查是不是接线有问题,发现正常;第二步:检查控制器是否异常,拿下来检测,发现也没有问题;第三步:检查控规,发现有一路已经止直通了。然后开始找可控硅直通的原因,经过反复检查,将连接线取下来,发现了一个端倪,大家请看图3,给大家欣赏一个被烧毁的连接线接口

图3 被烧毁的连接线接口

在线的三个接口之间,趴着一具尸体,我们拿下来一看,原来是一只被380V电挂了的蜘蛛,可怜的蜘蛛,就这样离开了世间。我们检查了蜘蛛趴的几个引脚,刚好对应了图4中标出的几个点,首先12连在一起,380V之间连到可控硅的G极,会超过G极能承受的电压,从而被击穿。13连连载一块,变压器初级相当于直接将网压接上去。所以热量不受控制器的控制,出现上电满载输出的现象,到最后真像大白,都是一只蜘蛛惹的祸。

话说:一个蜘蛛毁掉一个控规,一个控规毁掉一台变压器,一台变压器毁掉一台焊机,一台焊机毁掉一个客户,一个客户丢失毁掉一个企业......
    太可怕了,小心你的蜘蛛吧!

网友A(2015-03-31):
太厉害了,楼主分析的好细致,赞一个。
PS:蜘蛛虾被电死了,默哀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厉害了,楼主分析的好细致,赞一个。
PS:蜘蛛虾被电死了,默哀1分钟。 ...

谢谢版主大大的赞,蜘蛛侠一路走好

网友B:
设备还要注意防虫

网友C:
不错,分析的好细致,凡事尽可能找到根源。  当然,保护和备份设计也要做好。

网友D:
尸体这么大..这蜘蛛也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尸体这么大..这蜘蛛也太牛了

现在营养好,长的大;P

网友E:
不错 有点意思

网友F:
令人意外的原因,蜘蛛侠是不是进去吃虫子呀。
按理说这种机柜平时很少打开的话还好,频繁需要打开的话最好加一些防虫措施,同时也要把定期除虫防虫加进作业指导手册和安全防护检查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令人意外的原因,蜘蛛侠是不是进去吃虫子呀。
按理说这种机柜平时很少打开的话还好,频繁需要打开的话最好 ...

不是进到柜子里,是在链接线里面的。

网友G:
祝贺你,发现了一个真正的BUG。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进到柜子里,是在链接线里面的。

那这种情况有无没法可以规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这种情况有无没法可以规避呢?

上电前检查连接线里面有无杂物,或者在设别里面加一个保护,检测到异常立马关断主回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祝贺你,发现了一个真正的BUG。

哈哈:D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BUG,但是后果很惨重。

网友H:
蜘蛛不是昆虫啊,不过说成BUG也行。

网友I:
很正常啊,我的一个插排原来进了一只蟑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正常啊,我的一个插排原来进了一只蟑螂……

传说中的蟑螂小王子啊

楼主:
为了你最爱的蜘蛛侠,哈哈:lol

楼主:
引用 网友H:
蜘蛛不是昆虫啊,不过说成BUG也行。

哈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BUG。

楼主:
但是后果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蜘蛛不是昆虫啊,不过说成BUG也行。

蜘蛛不属于昆虫,属于什么啊?;P

网友J:
顶楼主一个~值得学习!

网友K:
好熟悉的点焊机

网友L:
蜘蛛好可怜啊

网友M:
我想,关键应用要有保护措施,比如那位国王边上有护卫,掉下来了,换个马就是了。这个焊机有过流等的设计么?不出问题不太可能,好的设计应该是出了问题有保护,坏了就自动关机了。这样就没什么大问题了。不要搞得像漳州那么红火。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想,关键应用要有保护措施,比如那位国王边上有护卫,掉下来了,换个马就是了。这个焊机有过流等的设计么 ...

这位兄台,保护肯定是有的,如果哪个控制器能够将一桶水泼上去还没事,我就服了,分享这个至少为了跟大家交流设备的保护措施和方法。

网友M:
前阵子我也遇到一次,12V的接入电压,客户的员工想都不想就接到110V上了,一缕青烟,一声叹息。
关键是出故障还是有个底线的,不能导致产品损坏外其他设备人员的损失。有得关键器件还是要考虑万一坏了要故障安全的。坏了就是坏了,系统就是不动,不会起火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前阵子我也遇到一次,12V的接入电压,客户的员工想都不想就接到110V上了,一缕青烟,一声叹息。
关键是出故 ...

这是电源那一块保护,是必须要做的,要做防呆保护,及时客户真的接错,也只是烧坏一部分,不会对整个系统造成致命的伤害,我们的产品现在都是能兼容强电弱电,能够自动识别,然后里面做保护,如果接线不对,会报警的。

网友M:
兼容强电弱电,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兼容强电弱电,怎么做啊?

里面有档位切换模块

网友M:
关心如何保护,最好是自动保护,不行烧个保险也能接受。

网友N:
这就叫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哎。。。。蜘蛛侠。。。。

网友O:
这个“多余物”怎么进的电连接器接座?
平时不用时,按说应该拧上防护帽,接上插头时,这么大个异物,操作人员不会感觉有异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多余物”怎么进的电连接器接座?
平时不用时,按说应该拧上防护帽,接上插头时,这么大个异物,操作 ...

那个接插件里面是金属的,卡一个蜘蛛,插上去一点感觉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就叫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哎。。。。蜘蛛侠。。。。

是啊,小心使得万年船,机器加保护很有必要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啊,小心使得万年船,机器加保护很有必要的。

这种东西很容易忽视,但是也是很容易造成事故的。防不慎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种东西很容易忽视,但是也是很容易造成事故的。防不慎防啊

恩恩,像我们设计的电阻焊机,有时候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所以也不好判断是事故还是在工作,所以保护也不好加。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我想,关键应用要有保护措施,比如那位国王边上有护卫,掉下来了,换个马就是了。这个焊机有过流等的设计么 ...

我是漳州的,PX就在我家边上。

楼主:
你也是做电阻焊机的么?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做电阻焊机的么?

以前在做压缩机的公司,线上有几台点焊机,调试时候接触的比较多些,好像是广州亨龙(储能焊)、深圳鹏煜威这几家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前在做压缩机的公司,线上有几台点焊机,调试时候接触的比较多些,好像是广州亨龙(储能焊)、深圳鹏煜 ...

哦,这两家我都知道,业内做的比较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哦,这两家我都知道,业内做的比较大。

楼主对技术精益求精,以后定成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对技术精益求精,以后定成大器!

多多交流吧,学习技术只是一个电类出生的人的必修课的,要学的东西还太多,以后多多沟通的。:handshake

网友Q:
设计上有漏洞

网友R:
蜘蛛估计是被蟑螂引去的

楼主:
你没有仔细看那个设计,如果你仔细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就好比家里的电灯开关被一个蜘蛛弄短路了,然后亮了,是一样的,制造的现象是伪正常,看似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S(2015-05-08):
分析的好!

楼主:
:handshake你也是做电力电子这一块的么?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做电力电子这一块的么?

我做弱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