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可以设计在整流前面吗

楼主(2015-03-31):
如题,LC滤波电路可以放在整流前面吗。一般情况下,不是应该先整流,再滤波吗。但是怎么也发现一些电路的设计是先LC滤波,然后再全桥整流,然后还有电解电容滤波呀。整流前面的LC滤波作用大不大咧。望看到的大虾指点指点,谢谢(对这些原理理解的很浅显,见谅哈,望指点)

网友A:
除了默默点个赞,我真的不知道说啥好了

网友B:
“但是怎么也发现一些电路的设计是先LC滤波,然后再全桥整流”,这是抑制电磁干扰。

网友C:
楼主将"先LC滤波,然后再全桥整流"的电路贴出,让大家分析。很可能如楼上所说的。

网友D:
楼主你说的是不是EMI滤波器啊?共摸和差模电感,共摸和差模电容,这在整流桥前面和后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将"先LC滤波,然后再全桥整流"的电路贴出,让大家分析。很可能如楼上所说的。 ...

网友B:
抑制电磁干扰,是一个电容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怎么也发现一些电路的设计是先LC滤波,然后再全桥整流”,这是抑制电磁干扰。 ...

哦,谢谢。那元件参数怎么选择啊,具体电路如下,大虾看此电路是否还有不足之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那元件参数怎么选择啊,具体电路如下,大虾看此电路是否还有不足之处 ...

这个要根据你的要求来的,不能乱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说的是不是EMI滤波器啊?共摸和差模电感,共摸和差模电容,这在整流桥前面和后面都有 ...

这个我不太懂,不过您说的有理。电路如下,您看是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的要求来的,不能乱说的。

能否举个例子解释下,比如我的要求是怎样的,然后怎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抑制电磁干扰,是一个电容降压电路。

哦,也就是说LC是抑制电磁干扰的作用。R3.C2并联电路主要是起到降压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也就是说LC是抑制电磁干扰的作用。R3.C2并联电路主要是起到降压的作用?? ...

这个电路限制东西特多,负载要求电流,电压都不能变化太大,参数都是针对性设计,不能到处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限制东西特多,负载要求电流,电压都不能变化太大,参数都是针对性设计,不能到处套用。 ...

哦。。谢谢。这个电路中R1/R2两个10欧姆的电阻可否换成一个20欧的呢。

20欧/4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这个电路中R1/R2两个10欧姆的电阻可否换成一个20欧的呢。

如果你在山寨,还是什么都不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在山寨,还是什么都不要动。

没有山寨:L,是公司里其他人设计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山寨,是公司里其他人设计的。谢谢

两个电阻,一定有两个电阻的道理。

网友E:
“是公司里其他人设计的”
怀疑你copy错误。
电感为470mH,这是相当大的电感了。该电感与0.1uF电容谐振频率734Hz,有必要这么低吗?

网友E:
另外,R5为120欧2W,R1R2是10欧2W。
这个,严重怀疑。

R5可以在电源上电时减少电流冲击,2W/120R表示电路的负载不大,不会有大的压降; 好不好用看的是应用场合

网友E:
@mcu5i51
不是讨论各元件什么作用。
忽略电容C1上的50Hz交流电流,R1R2上电流与R5上电流相等(有效值)。
R5阻值是R1或R2的12倍,那么功耗也是12倍。R5额定耗散功率2W,R1R1为何也用2W?
没有必要嘛。

网友F:
上电时的电流冲击,源自于C3。
上电时的瞬间电流几乎都消耗在电阻上。maychang 版主的疑问一点不错。

压敏电阻用的07D221K,电容C2用了0.68,嗯,110V,出口美国的。。。估计主要负载是继电器吧?

要说 C3 并联的那个电阻,很没用。。依照电容降压的特性,不一定需要稳压二极管····

压敏电阻的位置也不对。。。哦,是 R1 R2 的位置不对。。

现在做这种供电的产品,4个4007的最终成本并不划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mcu5i51
不是讨论各元件什么作用。
忽略电容C1上的50Hz交流电流,R1R2上电流与R5上电流相等(有效值)。

2W10R电阻和压敏电阻,LC构成两个回路,一定情况下会有高频杂波或高压(压敏导通后)的瞬时电流,后级的是相对比较纯净的电流,可以按照负载电流计算出来;而前级计算要复杂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上电时的电流冲击,源自于C3。
上电时的瞬间电流几乎都消耗在电阻上。maychang 版主的疑问一点不错。

压敏电阻的位置不对?110V? R1 R2 干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2W10R电阻和压敏电阻,LC构成两个回路,一定情况下会有高频杂波或高压(压敏导通后)的瞬时电流,后级的是相对 ...

21楼huayuliang这一点说得正确:“压敏电阻的位置也不对。。。哦,是 R1 R2 的位置不对。。”
压敏电阻不需要R1R2来限流。

他说得不正确的是“上电时的瞬间电流几乎都消耗在电阻上”。
事实上,电感用到470mH那么大,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冲击电流。

网友B:
R1 R2 如果不当保险用,那么,他们在这里反而坏事。R1 R2 当保险用,压敏电阻的位置也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1楼huayuliang这一点说得正确:“压敏电阻的位置也不对。。。哦,是 R1 R2 的位置不对。。”
压敏电阻不 ...

不可能是470mH,不说电路滤波参数。就说这成本,老板都都不答应。。

两位大虾分析的很对,是我抄错了,是470μH。
是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R1 R2 如果不当保险用,那么,他们在这里反而坏事。R1 R2 当保险用,压敏电阻的位置也对了。 ...

要是 R1 R2 当保险用,功率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要是 R1 R2 当保险用,功率是不是太大了?

不要考虑这里的参数,参数要从具体的负载开始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公司里其他人设计的”
怀疑你copy错误。
电感为470mH,这是相当大的电感了。该电感与0.1uF电容谐振频率 ...

应该是470μH

有这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 R2 如果不当保险用,那么,他们在这里反而坏事。R1 R2 当保险用,压敏电阻的位置也对了。 ...

R1/R2前面有保险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R1/R2前面有保险丝

先烧前面的保险丝,R1R2作PCB的后备保护。你的负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时的电流冲击,源自于C3。
上电时的瞬间电流几乎都消耗在电阻上。maychang 版主的疑问一点不错。

是的,110V,大虾分析的很对。此电路也用来接220V。负载不是继电器,小负载电路。

网友H:
阻容降压电路,有抑制干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时的电流冲击,源自于C3。
上电时的瞬间电流几乎都消耗在电阻上。maychang 版主的疑问一点不错。

依大虾看,这R1/R2应该放在哪个位置或者可以去掉?“4个4007的成本并不划算。。”,大虾的意思怎样更划算

网友I:
貌似开关电源经常这样用的,是吧楼主!

网友J:
谈一下个人看法。大家说R1 R2 C3并联电阻什么的能不能去掉或换掉,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可靠性和成本的设计问题。如果把R1 R2用一只电阻,就需要选20R、5W的电阻,这个电阻可能并不通用或者在这家公司用的很少,而且5W的电阻个头更大,还有一个抗冲击的最大电压问题。待用以后很可能成本更高、可靠性下降。 C3并联电阻应该只是为可靠性考虑,谁说电解电容的容值千年不变呢?如果容值较少,甚至爆掉,是不是并联一只电阻好些?四只4007可能也只是大规模采购的成本和管理成本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设计人员习惯,谁知道呢。反正我不是很喜欢集成的整流管,有了问题相对更加麻烦。不过考虑到实际输出功率不大,4007损坏的可能性太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R1/R2前面有保险丝

R1/R2前面有保险丝,那么R1R2在此完全是多余。shalixi所说是对的,“反而坏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谈一下个人看法。大家说R1 R2 C3并联电阻什么的能不能去掉或换掉,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可靠性和成本的设计问 ...

串联有保险丝的话,R1R2应该去掉。如shalixi所说,“反而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R2前面有保险丝,那么R1R2在此完全是多余。shalixi所说是对的,“反而坏事”。 ...

这是别人设计的电路。不知道为啥要加这两个电阻。我是不敢去的,不知道如果去掉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别人设计的电路。不知道为啥要加这两个电阻。我是不敢去的,不知道如果去掉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否 ...

你的负载是什么?这里讨论的都与负载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别人设计的电路。不知道为啥要加这两个电阻。我是不敢去的,不知道如果去掉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否 ...

还有,你这电路前面的保险装在哪里?保险多大?这两个也有关系。一个产品考虑问题多多,特别是安全,你这个电路安全问题突出。在没有搞清自己的产品要求和人家的设计意图前,还是什么都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这电路前面的保险装在哪里?保险多大?这两个也有关系。一个产品考虑问题多多,特别是安全,你这 ...

保险丝用的是GR265 0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负载是什么?这里讨论的都与负载有关。

不是我不想说,但这是公司在产的产品,虽说不上高大上或者机密的东西,但这样在这全部摆出来不大好吧。。望见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不想说,但这是公司在产的产品,虽说不上高大上或者机密的东西,但这样在这全部摆出来不大好吧。。 ...

我理解,而且很赞赏你的行为,但要说得对路,不知道负载很费劲。这里基本满足了你的要求,这个电路不复杂,你尽可以多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开关电源经常这样用的,是吧楼主!

应该是吧,:D我没自己做过电源,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而且很赞赏你的行为,但要说得对路,不知道负载很费劲。这里基本满足了你的要求,这个电路不复杂 ...

嗯,多谢。多谢各位的支持,感觉又长进了不少:D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谈一下个人看法。大家说R1 R2 C3并联电阻什么的能不能去掉或换掉,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可靠性和成本的设计问 ...

谈一下个人看法。大家说R1 R2 C3并联电阻什么的能不能去掉或换掉,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可靠性和成本的设计问题。如果把R1 R2用一只电阻,就需要选20R、5W的电阻,这个电阻可能并不通用或者在这家公司用的很少,而且5W的电阻个头更大,还有一个抗冲击的最大电压问题。待用以后很可能成本更高、可靠性下降。 C3并联电阻应该只是为可靠性考虑,谁说电解电容的容值千年不变呢?如果容值较少,甚至爆掉,是不是并联一只电阻好些?四只4007可能也只是大规模采购的成本和管理成本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设计人员习惯,谁知道呢。反正我不是很喜欢集成的整流管,有了问题相对更加麻烦。不过考虑到实际输出功率不大,4007损坏的可能性太小了。

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用两个电阻不如一个线绕电阻。
C3损坏的主要原因是稳压管失效开路,并联电阻的目的无外乎是在电阻开路时不至于电压过高。可是阻值却不好选取。。。计算下来,这个电阻不如不用。
较高ESR的电解电容在阻容降压电路里反而有点好处。
整流管或者桥堆,如果是在布线比较困难的单面板上,使用整流管比较好一些,能够分散开,但为减少空间占用,一般都是两个稳压管来做其中的半桥。如果空间充裕,桥堆要好一些。你考虑下PCB和贴片的成本就明白了。

网友K:
这个在电源上都是常见的。效果上,也没有明显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