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亚微载波模块求助

楼主(2015-03-31):
我在使用弥亚微电子的PM1GW211DFG载波模块用于智能家居,初始化的时候收到,0XFE,0XFE,0XFE,0XFE,0X68,0X68,0X04,0X34,0X37,0X37,0XB6,0X16
请教如何设置MAC地址,另上面的内容非国网645协议,是否为弥亚微的协议,如有请提供,并解释上面字节的含义。
请提供相关编程资料和协议,如能提供参考代码,万分感谢。

楼主:
忘记了偶校验,打开后协议为645协议的读通讯地址,控制码为0x11,DI0-DI3为4,0,1,3, 查协议为读通讯地址,所以想请教,响应格式中的地址域写AA,AA,AA,AA,AA,AA,还是实际地址,另外数据区需要填写吗?高手出来说说,帮个忙吧!

网友A:
相应读地址命令应该填写实际地址,数据区域可以不填。但是,DI0-DI3为4,0,1,3,这个编号的标示符好像没有呀

楼主:
现在可以设置MAC,但是不能够收到数据,发送数据的时候发送短的灯闪烁,接收端的接收灯也同步闪烁,接受端的RXD没有数据出来,STA也没有0.2S的高电平,似乎地址不匹配,为何呢?

楼主:
发送端地址MACAdd[6]={'P','L','C',1,1,1};//A0,A1,A2,A3,A4,A5
接收端地址MACAdd[6]={'P','L','C',2,2,2};//A0,A1,A2,A3,A4,A5
发送端发送0x68,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68,0x13,0x00,CS,0x16
按道理,接收端应该可以收到该数据,但是RXD上没有波形呢!

楼主:
难道是两个电能表载波模块之间不能不控制为相互通讯吗?

网友B:
直接打电话问公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