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电子设计大赛路灯控制系统

楼主(2015-03-31):
求指导:支路控制器应能根据交通情况自动调节亮灯状态:当可移动物体M(在 物体前端标出定位点,由定位点确定物体位置)由左至右到达S点时(见图2),灯1亮;当物体M到达B点时,灯1灭,灯2亮;若物体M由右至左移动时,则亮灯次序与上相反。我希望大神给我点建议!

网友A:
没见过实际的路灯根据车辆的移动亮灯的

网友B:
微波检测啊!已广泛应用于停车场

网友C:
这种题要上全,把所有要求都发上来,电赛的题都会限定实现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实际的路灯根据车辆的移动亮灯的

这种方法很流行,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题要上全,把所有要求都发上来,电赛的题都会限定实现方法

电赛的题不是让自己设计,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很流行,节能!

明白了,你的是照明路灯,不是路口的红绿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赛的题不是让自己设计,实现吗?

电赛的要求比你这要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赛的题不是让自己设计,实现吗?

有题目,还有说明。我帮你看了下:

(1)支路控制器有时钟功能,能设定、显示开关灯时间,并控制整条支路按时开灯和关灯。  (2)支路控制器应能根据环境明暗变化,自动开灯和关灯。
(3)支路控制器应能根据交通情况自动调节亮灯状态:当可移动物体M(在物体前端标出定位点,由定位点确定物体位置)由左至右到达S点时(见图2),灯1亮;当物体M到达B点时,灯1灭,灯2亮;若物体M由右至左移动时,则亮灯次序与上相反。  (4)支路控制器能分别独立控制每只路灯的开灯和关灯时间。  (5)当路灯出现故障时(灯不亮),支路控制器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显示有故障路灯的地址编号。  2.发挥部分
(1)自制单元控制器中的LED灯恒流驱动电源。  (2)单元控制器具有调光功能,路灯驱动电源输出功率能在规定时间按设定要求自动减小,该功率应能在20%~100%范围内设定并调节,调节误差≤2%。  (3)其它(性价比等)。  三、说明
1.光源采用1 W的LED灯,LED的类型不作限定。  2.自制的LED驱动电源不得使用产品模块。
3.自制的LED驱动电源输出端需留有电流、电压测量点。  4.系统中不得采用接触式传感器。
5.基本要求(3)需测定可移动物体M上定位点与过“亮灯状态变换点”(S、B、S’等点)垂线间的距离,要求该距离≤2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