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单相交流电机调速电路,易受到干扰!!!!!!!

楼主(2015-03-31):
双向可控硅单相交流电机调速电路,易受到干扰,本来使用电位器调速的,但是一给电,电位器还没动,电机就转起来了,如果动一动板子的位置,或是电位器与板子之间连线的位置,会发现某些位置有干扰,强度不一样。这怎么解决????????各位大牛,麻烦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买的调速板,没有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的调速板,没有原理图

那你照板画一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照板画一个出来。

不会啊

网友B:
照板子画一个图都不会,那么就算网友知道方法并且告诉你,你还是不会解决。

网友C:
在电位器两端加个0.001uf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D:
感性负载,过零关断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位器两端加个0.001uf的电容试试看

这么小的容量 行吗?  需要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性负载,过零关断成问题

怎么解决??

网友E:
感性负载,电流有相位差,你控制需要移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性负载,电流有相位差,你控制需要移项

能说的具体些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容量 行吗?  需要接地吗?

这是用来滤除干扰的范围在0.022--0.0001UF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些吗??谢谢

请仔细看看下面的内容,或许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