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SP430G系列普通IO如何实现欠压检测

楼主(2015-03-31):
前几天一个朋友给我一块MSP430G2001做的一个很小的无线发射板子,问我这个板子是怎么实现欠压检测的。我看了它的连线,很简单,就是P1.0外接一个30K的下拉电阻到地,然后P1.2通过一个100K的电阻连到P1.0,整个板子的供电都是直接连着3V的锂电池。当电池电压小于等于2.5V时,单片机通过无线发出一个欠压标志位(置位),当电池电压大于2.5V时就清掉这个欠压标志位。因为是低功耗工作的,所以我用示波器看P1.0和P1.2的波形,只看到P1.2周期性的给一个十几us的正脉冲,P1.0的电压值就是那两个电阻的分压值,只不过上升下降都不陡峭,可能有1us左右的上升下降时间。我想了好几天,也用之前自己的实验板写检测程序,不管是读电平还是边沿检测都无法实现欠压检测,也没想到这是如何实现欠压检测的,430我以前也用了几年,但就没见过这么应用的,对这个板子的设计思路膜拜啊。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如何实现的吗?

网友A:
应该是用的msp430自带的电源电压监控器模块SVS吧,我记得msp430g2001有这个模块的,你翻翻手册。

楼主:
2001不带SVS的。我觉得应该是利用IO的输入滞回重叠区间实现检测的,但我没能实现检测。

网友A:
这个比较有意思了。
能分享下P1.0端口检测到的波形吗?

网友A:
觉得也有可能用了AD采样来判断的

楼主:
看附件的图片,一个是3v电池时的波形,一个是2v时的波形。2001这个芯片不带AD、比较器、SVS。128的ram,512的flash,最便宜的430单片机

网友B:
这个确实可以使用AD来采集判断。 这是AD模块的框图。

其中A11通道是内部连接到1/2vcC的,  采用内部的2.5V或1.5V基准电压就可以采集到1/2vcC电压了。。。。

网友B:
ad也不带,也是醉了,看来我的回答不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的msp430自带的电源电压监控器模块SVS吧,我记得msp430g2001有这个模块的,你翻翻手册。 ...

g系列都没

网友C: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我从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楼主:
还有路过的高手指点迷津吗?

网友C:
这么简单的电路实现这么牛x的技术,说说原来吧

楼主:
原来都是行业潜规则搞的鬼。

网友D(点评):
什么潜规则?芯片型号的问题?

网友E(2015-10-15):
你好楼主,那个G2001检查电池欠压的是什么原因?能分享下嘛。

网友F:
欠压检测最简单的就是电压测量的,需要考虑AD的精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欠压检测最简单的就是电压测量的,需要考虑AD的精度的。

关键是这款没AD。。。

网友G:
监测电压是首先的条件,电压低了会报警的。

网友E:
没人知道???

网友H(2016-01-18):
大侠能不能分享一下!

楼主(2016-03-13):
这个主题我都关了,今天偶然登录21ic,看到还有好些人问,那我就分享出来吧。其实它是利用了内部的比较器实现的欠压检测。到这很多人就问了,datasheet里面没有提到这款单片机带比较器啊,呵呵。这就是TI搞的鬼了,用这个系列接近型号的lnk文件就可以编译了。而且flash空间会有惊喜,只不过被隐藏的flash空间TI说是未经过测试的,但我试了,能用。但是会不会存在隐患就不清楚了。

网友:
不是有电池管理吗

网友:
加一个电容存储电量,电路过低保存参数

网友I:
使用外部中断来判断

网友I:
弄一个比较器,低于电源触发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弄一个比较器,低于电源触发中断。

你觉得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弄一个比较器,低于电源触发中断。

万一断电了,电源怎么供电的?

楼主:
我分享出来的20楼回复的都不看我怎么写的吗?晕死,说增加这个那个的都是多余的。总之,很多单片机都是有很多隐藏功能的,如果是量产的产品就看你敢不敢用而已。这个G2001单片机就是带了内部比较器,只不过官方datasheet不说出来而已。说是flash为512B,但是实际上好像是有1KB的。

网友J:
谢谢楼主的无私精神,确实很有参考价值。我也是用430用的比较多,g2001就是因为功能简单没想着去用,虽然公司仓库里有几百片。一直用的是1232和147,做一般功能的工控都够用了。楼主你见过147的芯片偷外围电的情况不,就是uart口互联通讯也能取电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的无私精神,确实很有参考价值。我也是用430用的比较多,g2001就是因为功能简单没想着去用,虽然公 ...

偷电是正常的;P

网友K(2017-02-16):
这个欠压检测是要通过ADC检测?

网友K:
欠压之后的基准电压也是要变化的。

网友L:
欠压保护,可以通过电容试试。

网友L:
记得msp430有欠压使用的中断,忘了怎么用了。

网友M:
SVS(电源电压监控器)模块?

网友M:
低电压标志可以被锁定或被用户程序访问;有14个可供选择的电压门限;可以监控外部

网友N:
参考电压设置的什么?

网友N:
这个msp430有SVS检测。

网友O:
这个方法不可行,SVS推荐

网友O:
电源电压监控

网友P:
SVS可以检测低电压。

网友P:
基准电压不准,测量的IO的电压也不准确。

网友Q:
ADC采样不是好方案。

网友Q:
你是不是要电压转换频率芯片。

网友R:
使用msp430自带的SVS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你是不是要电压转换频率芯片。

这个也要有基准电压才行吧。

网友S:
使用锂电池作为参考电压

网友S:
普通的IO能够检测电压?

网友T:
波形应该检测不来。

网友T:
使用SVS能够检测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