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运放符号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质疑?

楼主(2015-03-31):
众所周知,理想的运放符号就是个三角形,有三个终端(同向,反向,输出)。

几乎99%书籍都是使用此符号的!

首先必须承认,使用此符号加上虚短虚断可以正确求解增益等传递函数,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使用此符号的电路图是错的,具体地说,这个运放本身是不遵守KCL定律的,所以本身就是个病态原件。把运放整体符号视为一超级节点,那么有(i-)+(i+)+(io)=0,于是io=0?!!

所以使用这种三终端的符号是不对的,电路都不遵守基尔霍夫定律了,没有分析价值!

网友A:
把电源加上就满足了

网友B:
能发现问题是很好的,但这个问题电路上讲的比较清楚,邱关源的书上有一章《含有运算放大器的电阻电路》。
简单的说,运放是一个受控源,还有除了信号脚,有一个电源的地,输出脚o的输出通过负载到地形成回路。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加上就满足了

理想运放输出摆幅受限于VDD且应为∞,于是你加VDD=∞的电源?

理想运放输出摆幅为∞且受限于VDD,如果你要让它摆幅达到∞,就要加VDD=∞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发现问题是很好的,但这个问题电路上讲的比较清楚,邱关源的书上有一章《含有运算放大器的电阻电路》。
...

这个地从哪来?

另,这里不想讨论运放宏模型,否则话题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想运放输出摆幅受限于VDD且应为∞,于是你加VDD=∞的电源?

既然你说的是理想运放,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加VDD=∞的理想电源?

这句反问得很正确。要理想,大家一起理想。否则就都不理想。不能一半理想,一半非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说的是理想运放,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加VDD=∞的理想电源?

可以,但是你不觉得在三角形符号上画5.6个引脚太麻烦了么?
早先国产模电书,BJT符号外面还得画个圆,太麻烦都不用了现在。

另,这里不说那本外国人写的OP第一章,什么理想运放有无穷大能量,带来灾难等等,聊这个没用,节省点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你不觉得在三角形符号上画5.6个引脚太麻烦了么?
早先国产模电书,BJT符号外面还得画个圆,太 ...

不得不说,运放真是一个好东西,能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你这一说,我立马就想起来了,在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这本书里面,一开始就说理想运放可以摧毁目前已知的宇宙

最后一句真是太经典太酷炫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所谓的KVL说的是电压只能串联。

而所谓的KCL说的是电流只能并联。

第一次见扣威望的,呵呵

网友G:
去写书来给我们看吧。。。。。。。。。。。

网友H:
nullator 、norator 符号更合适。。

这对儿东西,多少年了?高校里现在讲不讲?

搜到这个:
2010年2月12日 - 8、《关于将全零器和无定器概念引进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电子电路教材的建议》

估计是还没引入。。20多年了,就这么落后,就这么任性。。。。这个国家。

这个不是“零泛器”的问题....

网友I:
建议你回去把你的电路分析老师、模拟电路老师打一顿,打完以后再狠狠抽自己一巴掌就差不多了。谁教你的用运放不接电源了???!!!!
运放是一个有源元件,我们假设了源是理想的,所以在画图的时候约定俗成就把源给省略了不画而已!!!
你这要用KCL分析,那就的把整个元件的电流关系弄出来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所谓的KVL说的是电压只能串联。

而所谓的KCL说的是电流只能并联。

高论啊!!!!
哪个学校毕业的?

网友I:
mentor321倒是很有礼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你回去把你的电路分析老师、模拟电路老师打一顿,打完以后再狠狠抽自己一巴掌就差不多了。谁教你的用运 ...

许多人都以为加个VDD/VSS构成5端器件就OK了,如果是这样,这个帖子没必要发了,因为它违背发帖2原则之一:随便哪本书都说的东西,坚决不发贴。

网友J:
就认为三角符号里有两节5号电池吧。

网友K:
好高深,
我只管用,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认为三角符号里有两节5号电池吧。

本来就是,不是"认为"。

只有三个脚的运放符号内,已经包含"电池"了。。。不要以为非得在三角形符号中间上下分别再引出VDD,VSS,才能接两个5号电池。

楼主:
不说不知道,一说就出人意料,下面这几个说法不妥:

说法一:◆ 再强调一次,运放无论是否理想都是个五端器件, 而并非是什么三端器件。 ◆

这个说法明显错误。2端可以有,3端可以有,4端的可以有,5端的可以有,6端可以有,7端可以有。。。从来没有人限定或定义运放是几端的!跟工艺也相关。

说法二:关于电源
千万别误以为3端的没有电源,5端的才有VDD,VSS!
有人用5端运放仿真,没加电源就能工作,于是感到奇怪!其实这是由于上面错误认识造成的。

楼主:
最后强调:
本贴所说的,不是加不加电源问题。
三端符号里有电源,也不会影响顶楼结论。

三端符号的普遍流行,包括各种教材,不好!但是也不推荐5端符号!究竟怎么改进,仁见仁,智见智的问题了。

网友L:
建议此帖放PK版面!
吃饱了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此帖放PK版面!
吃饱了撑的!

对模拟电路没有兴趣的人,无法体会模电爱好者的执著。

以赚钱为人生目标的人,见到我的帖子得绕着走,看了也不会给你带来经济效益的。

赚钱和创造社会价值,不同人眼里不同的想法而已!

楼主:
我倒,花了5分钟才上传成功一张照片,21楼的运放符号是佳丽福尼亚大学出版的一本书中所用的。

这个改进尚不统一,不同作者使用符号有区别。

网友C:
楼主,你想说的是,3端符号是错误的,还是3端符号需要改进?
我不赞成3端符号是错误的,理由前面已经说了。
如果你想说3端符号需要改进,这倒可以讨论讨论。你先开头吧,如何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想说的是,3端符号是错误的,还是3端符号需要改进?
我不赞成3端符号是错误的,理由前面已经说了。 ...

21/24楼已说一个例子!

楼主:
举例,<电路理论与技术>第250页,同向放大器,运放就是3脚的三角形,在运放周围作一高斯面,显然不满足KCL,如果有VDD,VSS,也是同样问题!

在电路理论范畴,当一个电路或一个器件不满足KCL,发生什么事了?
动动脑子考虑下,别像酱油那样上窜下跳,丑态毕露,洋相出尽。

网友M:
补个图:

看来看去,还就这楼货真价实,赞一个。

网友N:
钓鱼贴么?那家的kcl这么算的,把输入和输出算一个节点?压控和流控的模型都不遵守了?

网友N:
运放的符号只是个黑盒,只标输入输出,想用kcl,把内部电路模型画出来

网友O:
楼主,你用KCL也可以。你这么算也是对的,i(o)=0也是正确的,你都没算电源,就相当于没给运放供电,那运放拿什么输出啊,那i(o)当然为0了。不还是满足KCL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说不知道,一说就出人意料,下面这几个说法不妥:

说法一:◆ 再强调一次,运放无论是否理想都是个五端器 ...

能感觉到奇怪,说明那个仿真的人是一个有思考的人

请教一下:3端的图形的话,电源在哪?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最后强调:
本贴所说的,不是加不加电源问题。
三端符号里有电源,也不会影响顶楼结论。

这个实在是牛啊,残废型运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倒,花了5分钟才上传成功一张照片,21楼的运放符号是佳丽福尼亚大学出版的一本书中所用的。

这个改进尚 ...

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出版的就一定很NB吗?就一定对吗?

网友I:
运放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信号传递,所以我们在分析上也就只考虑信号传递的问题,当然图形也就只考虑信号的传递和分析。本末倒置了同学

网友I:
我觉得我们都太认真了,其实楼主估计是不知道怎么的想到了KCL和运放,想到了“有(i-)+(i+)+(io)=0,于是io=0?!!”,然后就开始发一个帖子和大家讨论,结果有几个哥们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小样忘记了算电源!!!楼主拉不下面子,开始瞎掰。
大家还是散了吧,楼主也不容易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最后强调:
本贴所说的,不是加不加电源问题。
三端符号里有电源,也不会影响顶楼结论。

这里这个符号的下面一端表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我们都太认真了,其实楼主估计是不知道怎么的想到了KCL和运放,想到了“有(i-)+(i+)+(io)=0,于是io= ...

这个电源么,寡人30年前上初中的时候就知道了!还要你提醒?

如果是简单的电源问题,你看我发过所有帖子中,哪一个是真么无聊的?

跟一群小菜鸟讨论问题太累了,他都看不懂你在说什么,就在那瞎猜。

寡人要就寝了。龙体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钓鱼贴么?那家的kcl这么算的,把输入和输出算一个节点?压控和流控的模型都不遵守了? ...

**儿伙夫定律本质上反应的是电路的连接特性,跟组成电路的器件nature,叼毛关系没有!还要叫我去看模型,你这玩笑开大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这里这个符号的下面一端表示什么?

21楼图那个刺出来的一端,通常是“等效地”

老9提的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虽说是太过严谨了

由于这根地线不是运放的"功能地",是“原理地”——这个“原理”仅指“信号回路”。并且在完整应用电路图中,这个"多余的地"是“虚拟”的,而无**确连接
所以,在不至于造成认知困难时,有关专家就在标准中规定出常见的3端图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么,寡人30年前上初中的时候就知道了!还要你提醒?

如果是简单的电源问题,你看我发过所有帖 ...

:P看过了,发现挺多无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21/24楼已说一个例子!

一楼说的是“使用这种三终端的符号是不对的”。
21楼说的是“三端符号的普遍流行,包括各种教材,不好”。
所以我斗胆问一句,你想说3端符号“不对”还是“不好”?
如果你说不好,那如何改进,你倒是说呀

网友C:
另外,如果5端符号你都说是错的,那真是你错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现实中的运放,比如OP07,它就是个5端器件(忽略零点补偿的2个脚)。
你可以说现有的5端符号画得不漂亮,不符合你的审美,但你不能说它是错的。

网友O:
楼主,我想问一个问题,按照你的说法,这个运放不遵守KCL定律,理由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因为你算出来 io=0?那么 io=0有什么不对么。

网友P:
引用 网友Q:
21楼图那个刺出来的一端,通常是“等效地”

老9提的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3端运放图是为了人们教学交流分析方便而人为规定的。实际分析,不能离开运放的每一端,实际电路更是不能少了哪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想问一个问题,按照你的说法,这个运放不遵守KCL定律,理由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因为你算出来 io=0? ...

如此,请问有个3腿器件,每一腿都是开路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你帮我想想。

回上面那位说没有电源,于是io=0的,io已经定义为io=A(v1-v2)了,跟电源有什么关系?!

此外,凡是对kcl有疑问的同志,复习<电路分析基础>中kcl三种形式!我要是帮你复习,酱油又说进入幼儿园了,难为人!

楼主:
引用 网友P:
3端运放图是为了人们教学交流分析方便而人为规定的。实际分析,不能离开运放的每一端,实际电路更是不能 ...

站在分析与设计的角度看,4端符号最棒!现在逐渐流行,就说明大伙开始接纳它了。
原因以后再说,以防止酱油马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说的是“使用这种三终端的符号是不对的”。
21楼说的是“三端符号的普遍流行,包括各种教材,不好” ...

不好和不对两词,除了语气缓和或者委婉程度不同外,有什么区别?矛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想问一个问题,按照你的说法,这个运放不遵守KCL定律,理由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因为你算出来 io=0? ...

如此,请问有个3腿器件,每一腿都是开路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你帮我想想。

回上面那位说没有电源,于是io=0的,io已经定义为io=A(v1-v2)了,跟电源有什么关系?!

此外,凡是对kcl有疑问的同志,复习<电路分析基础>中kcl三种形式!我要是帮你复习,酱油又说进入幼儿园了,难为人!

楼主你确认是i(o)=A(V1-V2),不是Vo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确认是i(o)=A(V1-V2),不是Vo么。

运算放大器是OpA个简称罢了,细分还有好多名字,比如OIA,OVA.OCA,OFA,OTA。。。每一种都说一次,累不累人?而且不同类型不影响这儿讨论。
io写成vo无所谓,V1和V2换成I1/I2也可以,取决于你运放究竟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确认是i(o)=A(V1-V2),不是Vo么。

运算放大器是OpA个简称罢了,细分还有好多名字,比如OIA,OVA.OCA,OFA,OTA。。。每一种都说一次,累不累人?而且不同类型不影响这儿讨论。
io写成vo无所谓,V1和V2换成I1/I2也可以,取决于你运放究竟是哪一种!

楼主,我算是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这什么都无所谓的,那你还来讨论干嘛。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在电路图中是错误的,那么你所说的电路图是哪种,是书本上用来讲述虚断虚断那些原理的,还是真正PCB成品的。

网友R:
运放是有电源的啊,,没电源怎么进行工作。。

网友S:
以电路的标准去要求元件符号,太牵强。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运放是有电源的啊,,没电源怎么进行工作。。

跟电源没有丝毫关系!
重复十万零1遍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