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技术] 内核汇编文件的请教

楼主(2015-03-31):
为什么ARM7内核的汇编中很少使用push,pop指令了而采用STMFD,LDMFD命令了?是架构不支持这个指令了还是这两个指令不是arm指令而是THUMB指令集中的??

网友A:
并没有专门的push/pop指令,只是别名,其实也是自动由编译器翻译成 STMFD/LDMFD
然后反汇编时,当发现STMFD/LDMFD的基址寄存器是SP时就自动显示成push/pop
就是NOP指令一样,实际上是  mov r0, 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