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上拉下拉电阻的选型和设计计算

楼主: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也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低电平。
    上拉是对器件输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强弱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常见各类技术资料上,有些技术规范写道“无用的管脚不允许悬空状态,必须接上拉或下拉电阻以提供确定的工作状态”。 这个提法基本是对的,但也不全对。下面详细加以说明。

楼主(2015-03-31):
        管脚上拉下拉电阻设计出发点有两个:
        一个是在正常工作或单一故障状态下,管脚均不应出现不定状态,如接头脱落后导致的管脚悬空;
        二是从功耗的角度考虑,就是在长时间的管脚等待状态下,管脚端口的电阻上不应消耗太多电流,尤其是对电池供电设备。
        从抗扰的角度,信号端口优选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时,在待机状态下,源端输入常为高阻态,如果没有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输入导线呈现天线效应,一旦管脚受到辐射干扰,管脚输入状态极容易被感应发生变化。所以,这个电阻是肯定要加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加上拉还是下拉。 如果加了下拉,在平常状态下,输入表现为低电平,但辐射干扰进来后,会通过下拉电阻泻放到地,就会发生从Low—High的一个跳变,产生误触发。相当于一个乞丐,你给了他10万元,他的生活方式就会从穷人到富人发生一个改变。 但如果加了上拉电阻,在平常状态下,输入表现为高电平,辐射干扰进来后,如果低也没关系,上拉电阻会将输入端钳位在高电平,如果辐射干扰强,超过了Vcc的电平,导线上的高电平干扰会通过上拉电阻泻放到Vcc上去,无论怎样干扰,都只会发生High—Higher的变化,不会产生误触发。相当于人家本来是一个富豪,你给了他10万元,他的生活方式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

楼主:
     图1和图2是干扰状态下的电平示意图。图2中的低电平由VL变为VL+ΔV时,产生了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跳变,有可能使后级电路误动作的风险。 下一个问题就是,确定了用上拉电阻后,是不是上拉电阻就可以随便选了呢?答案当然是“no”。(如图3)

网友A:
楼主要是弄个文档就好了,哈哈哈

网友B:
楼主应该还没有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