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的server端加上uart服务,串口接收的数据总是丢包

楼主(2015-03-31):
本人在开发BLE,在server端(发射频数据包端)加上uart的一个服务与单片机进行通信的,但是在单片机发数据过来的时候丢包很厉害,在查看官方给的uart的代码,好像串口接收的回调函数好像是轮询方式的,而不是中断方式接收的,这个问题有没有热心的牛人们知道的,求指点一下,这个串口数据怎么改善才能保证不丢包,或者说有什么解决良策。
这个方面是不是说蓝牙的协议底层里面以蓝牙发包和蓝牙的处理优先了,所以串口服务的程序就设置为轮询方式,优先级低所以响应不到了呢?

网友A:
汗,没看明白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解决的方法是在数据前面多发几位无用的数据,然后就不会丢包了,原因后面慢慢找勒。谢谢!

网友B:
降低时钟试试没,是不是你的晶振不靠谱?

网友C(2016-01-20):
修改对应TIM里面的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