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整流器B240的作用

楼主(2015-03-31):
B240的在电路中有稳压管的作用吗

网友A:
钳位用的。保证AD1不要超过3.6v

楼主:
是钳位用的,稳压管不能这么用

网友B:
RF42干嘛用的?整个电路干嘛用的?B240稳定电压如果低于3.3V也可能是有稳压管作用,让AD1有个稳态值~

网友B: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不是设计人员在不知道用处的时候分析起来会有一定难度,也分析不出电路精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42干嘛用的?整个电路干嘛用的?B240稳定电压如果低于3.3V也可能是有稳压管作用,让AD1有个稳态值~ ...

RF42是保险丝,整个电路是AD转换用,A1接个10K可调电阻

网友C:
TVS管和SBD管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RF42是保险丝,整个电路是AD转换用,A1接个10K可调电阻

B240钳位,MOSFET,1.2K电阻,和10K的滑动变阻器构成直流电压可调,后面200K和100K分压给AD,200K的电阻其阻值选取有限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240钳位,MOSFET,1.2K电阻,和10K的滑动变阻器构成直流电压可调,后面200K和100K分压给AD,200K的电阻 ...

是的,恒流源经可调电阻取电压,分压后给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