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uc/osii操作系统使用定时器6需要配置什么地方

楼主(2015-03-31):
stm32f103vct6用uc/osii操作系统使用定时器6需要配置什么地方?同样的代码将6改为3就可以运行,时钟和中断均已配置,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没有用过操作系统。不过你可以试试在代码里找找TIM3相关的配置,然后依葫芦画瓢配置一下TIM6试试。

网友B:
用系统时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