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 uboot-2009.08如何打patch?

楼主(2015-03-31):
从freescale网站上下载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得到u-boot-v2009.08,编译得uboot.bin,下载引导kernel时,死在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这里。
怀疑是机器码定义或serial不对,检查后是对的。
继续怀疑是u-boot没有打patch。如何打patch呢?u-boot-v2009.08-imx_3.0.101_4.1.1.tar.bz2
但是打了patch恐怕也没什么用吧。。。有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吗? Thanks.

楼主:
补充一下:用u-boot-mx6solo-sabresd.bin编译好的.bin来烧入,引导kernel能成功。就是不知道它对应的source code在哪?

楼主:
I have just donwloaded a u-boot-v2009.08 from ftp://ftp.denx.de/pub/u-boot/, And patch it using u-boot-v2009.08-imx_3.0.101_4.1.1.tar.bz2.
打了patch,结果一样的不行。不知道原因何在

网友A:
这种用操作系统的,都是很复杂的啊。我也没用过。

网友B:
解压  u-boot-v2009.08-imx_3.0.101_4.1.1.tar.bz2 之后得到补丁文件,把这个文件夹复制到Uboot目录下,直接 ./patches/patch-uboot.sh
一直等待到打补丁完成。
至于你这里 “死在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这里”,板子启动到这里,代表uboot已经能正常运行了,你这里的问题是在于内核启动的调试串口和buboot不一致,也有可能是你的内核的其他IO口复用,导致串口不能使用,具体要看内核代码才行,找到关键点才能比较容易解决问题。

楼主:
This problem is positioned as follows:
vi include/configs/mx6solo_sabresd.h
#define PHYS_SDRAM_1_SIZE       (512 * 1024 * 1024)
change this value from 512M to 1024M will lead to this problem. But why and how to resolve it?

网友C:
文档里面不是有怎么让你获取uboot的么,用ltib命令,之后得到的uboot就是打过补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