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一款检流运放

楼主(2015-03-31):
降低成本,线路改了一下,我的检流电阻是0.2欧的,要求电流检测范围是1mA-500mA,放大倍数设定10倍,共模电压最大是1V输入,单电源5V,我看了几款运放都比较贵,请问大家是否有推荐方案和型号。  我看了下LM358感觉小电流的时候怕是精度不行。:D

楼主:
看了几款专用IC成本太高,最好有1块以下能解决的,希望大家推荐:$

网友A:
1mA,0.2Ω,为0.2mv,
500mA,0.2Ω,为1v,动态范围为5000
用普通运放怕不行.1元以下搞不定.建议用ICL7650自动堑波稳零第四代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A,0.2Ω,为0.2mv,
500mA,0.2Ω,为1v,动态范围为5000
用普通运放怕不行.1元以下搞不定.建议用ICL7650自动 ...

T哥看错了~动态范围为500吧。

网友B:
如果电压是5.5V以内的,就好选,低压高精度运放很多都是轨对轨输入输出的,不过1元的预算还是够呛,放宽到1.5元就可以了。
而如果是高电压的,那选择的范围就小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压是5.5V以内的,就好选,低压高精度运放很多都是轨对轨输入输出的,不过1元的预算还是够呛,放宽到1 ...

现在共模电压不高过1V,供电可以选用5V的, 请兄台推荐下具体型号呢,主要是便宜一点好用的  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哥看错了~动态范围为500吧。

少累,是500,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累,是500,哈哈

T哥,ICL7650太贵了,有没不超过1.5元的

楼主:
降低成本,线路改了一下,我的检流电阻是0.2欧的,要求电流检测范围是1mA-500mA,放大倍数设定10倍,共模电压最大是1V输入,单电源5V,请问大家是否有推荐方案和型号。 :$

网友B:
最小是0.2mV,推荐SGM8581,不过1元搞不定,2元还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共模电压不高过1V,供电可以选用5V的, 请兄台推荐下具体型号呢,主要是便宜一点好用的  嘿嘿`~ ...

如果采样电阻能改用0.5Ω~1Ω,用SGM8591、SGM8925就可以将预算控制在1.5元以下了

楼主:
找到一颗AD626 感觉可行啊

网友B(点评):
这款成本没1.5美金你搞不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