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DC电源模块接了380V,怎么维修呀~

楼主(2015-03-31):
AC-DC电源模块接了380V,里面的压敏电阻炸飞了,黑乎乎的一片,还能修吗,里面有灌胶了,没法更换器件。

网友A:
外面都没有加压敏电阻啊。

网友B:
楼主用的哪个品牌?

网友C:
里面是环氧树脂封装的,我这有不少这些东西

网友:
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都没有加压敏电阻啊。

老电路外部没有加保护,新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哪个品牌?

当然金升阳啦

网友A:
给了你一个查看内部结构的机会啊。

网友D:
AC电源模块一般输入最高在265V。当接到380V电压的时候,模块是会损坏的。
关于损坏维修方面,我司是不建议维修的,请跟我司销售同事联系一下。

网友E(2015-05-28):
:lol输入端没加压敏电阻

网友F(2017-07-08):
没法修了,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