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关于 匿名 的小四轴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15-03-31):
如图

下载模块4根线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个NRST

下载模块4根线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个NRST

这100uF又是什么封装的啊,有这么大的贴片电容吗

这100uF又是什么封装的啊,有这么大的贴片电容吗

这个模块是干嘛的啊

这个模块是干嘛的啊

原理图奉上

原理图奉上

楼主:
快来人啊 ,,求教

网友A:
有些东西人家这么做了,你没必要跟着这么做,NRST不加也可以,那个电容随便,自己看着给,一般都是一个大电容并联一个小电容,最后那个三针接口难道看不出来是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人家这么做了,你没必要跟着这么做,NRST不加也可以,那个电容随便,自己看着给,一般都是一个大电 ...

谢谢哈 ,我还是个新手,有些地方还不确定吗:)。。。所以那个是电解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哈 ,我还是个新手,有些地方还不确定吗。。。所以那个是电解电容吗 ...

这个地方都可以

网友B:
真心不错,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