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路过,给个理想运放的说法....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3-31):
注意其中的那句:

这意味着若取正负电源至正负无穷大,则“限制”将自然消失。而这就是理想运放需具备正负无穷大电源的理由。

由于正负电源是无穷大的,这又意味着任意给个有限电位都可以作为其“中点”——地,故可以采用系统地作为理想运放的一个假设地。这样一来,理想运放就变成了一个具有“地”电位的“受控电压源”。

再强调一次,运放无论是否理想都是个五端器件,而并非是什么三端器件。

楼主:
最后,注意这句话:

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其内涵并不简单!

网友A:
是 两端口 元件

楼主:
严格意义下,不是!

网友A:
哦,原来你给加了电源。。成了五端元件。。
那如果是Nullor electronic symbol (unbalanced version),按你的做法,不就成了4端元件???

电源算不得“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你给加了电源。。成了五端元件。。
那如果是Nullor electronic symbol (unbalanced version),按 ...

这里说的是“理想运放”,而不是“零泛器”。这两个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关于“理想运放”,建议还是多看点具体与运放相关的书(教科书或工具书),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理性运放”是如何由具体的实体运放变来的。

关于“零泛器”,我的另一个帖子内应该是说得够多的了,这里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