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如何设置才能支持超过16位(32位)的地址指针

楼主(2015-03-31):
     我需要用到一个指针,地址超过0x10000。在IAR下,通过设置“Data Model"为“Large”,可以支持超过16位的地址指针。
     但是在CCS中,同样的设置却无效。当地址超过0x10000时,会被强行设为0!!!
     举例:驱动库中关于Flash操作的函数 -  void FlashCtl_write8 (uint8_t *data_ptr, uint8_t *flash_ptr, uint16_t count)
     如果我在调用FlashCtl_write8 函数时,传递给flash_ptr的值大于0x10000,将会被编译器强行设为0!

网友A:
不要使用这个函数啊,这个函数的参量*flash_ptr,是uint8_t 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使用这个函数啊,这个函数的参量*flash_ptr,是uint8_t 类型的

uint8_t 类型指的是这个指针指向的地址存放的是一个uint8_t 类型的数据。

我这里提到的是指针指向的地址的范围。跟地址里存放的数据是两个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uint8_t 类型指的是这个指针指向的地址存放的是一个uint8_t 类型的数据。

我这里提到的是指针指向的地址 ...

嗯。昨天临近下班,没仔细看
:L

网友A:
你用的哪一个msp430?

楼主:
MSP430F5438A

网友A:
这个ic貌似官方没推出库函数啊,我用的ccs6.01,MSP430ware_1_97_00_47,难道太老了?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库函数?

楼主:
已经解决。
要将“Processeor options"下的 --code_model设为Large,并且--data_model也要设为La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