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PU CSI-MIPI 数据宽度

楼主(2015-03-31):
在imx6数据手册P2756关于mipi接口有如下描述:
In MIPI interface two values arrive in each cycle. Each value is 8 bit wide, which means
16 MSB bits of the data bus input are treated, while 4 LSB bits are ignored.
1、请教为什么这里的低4位要被忽略掉?

网友A:
这是不是就是考虑精度的问题,低位去掉就是减小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就是考虑精度的问题,低位去掉就是减小精度吧

没有必要减少精度吧?图像已经是YUV422了,如果低4bit是Y值,那么亮度值就减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