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换相后相电流不正常?恳请大侠帮我分析下原因,有图!

楼主(2015-03-31):
:handshake
如图片所示,相电流不正常,这个电流不正常是个区间段,而且我换相是通过中断查询霍尔电平的,如果我查询时间不一样的,他这个电流不正常出现区间就会变化,有哪位前辈遇到类似问题吗?恳请指点!!!非诚感谢!

楼主:
如图片所示,相电流不正常,这个电流不正常是个区间段,而且我换相是通过中断查询霍尔电平的,如果我查询时间不一样的,他这个电流不正常出现区间就会变化,有哪位前辈遇到类似问题吗?恳请指点!!!非诚感谢!

网友A:
从波形上看,换相滞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上看,换相滞后

前辈你好,我那个蓝色波形 是相电压波形, 是不是 那个波形上升区和下降区是反电动势波形?如何看我是换相滞后的,能否指点下!

网友B(2015-07-01):
这个很好看呀,如果正确换相的话,你的波形应该是一个很正的梯形波,现在明显向右歪,就是换相滞后的结果

网友C:
这个很好看呀,如果正确换相的话,你的波形应该是一个很正的梯形波,现在明显向右歪,就是换相滞后的结果

你好,我在做BLDC驱动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霍尔中断换相,所以从程序执行上看是不会出现换相滞后的问题,但是梯形波形的右半部分压根就没有任何波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很难着急,希望大侠能指导指导……

网友D:
软件采用超前换相技术能解决,或者电机如果只朝一个方向转的话,那么霍尔超前安装个10-30度试试。

网友E(2015-08-12):
几伏给霍尔供电?3.3还是5V? 我觉得你这个hall信号上升的太慢了,如果是3.3V很容易读不到高电平。你可以监控一下读到的hall信号,看看是不是正确的值。

网友F(2015-09-22):
这个问题可能是hall相位和换相相序不匹配

网友G(2015-11-20):
有没有可能是霍尔位置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