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NRF24L01这款芯片的低功耗 唤醒问题

楼主(2015-03-31):
我想做一款电池供电的产品,带无线收发数据,平常(MCU+射频芯片)处于休眠状态,等到射频接收到开始信号时,才进入唤醒模式,正常工作。
MCU的休眠模式我希望靠射频的I/0口触发唤醒,但问题是射频芯片的休眠模式怎么唤醒呢? 射频芯片进入休眠模式虽然耗电低,但好像模块也不工作了,IQR电平无法唤醒IC。如果射频芯片一直处于接收状态的话10+mA级的耗电实在太大了。

各位达人求帮助

楼主:
在度娘上搜了下,有一种靠硬件实现唤醒的,说是线圈通过射频信号产生微弱电势差,再硬件放大,供给MCU换新引脚,具体实现由大串公式,参数组成,感觉实用性不强。
还有一种就是MCU定时唤醒射频芯片,比如1s钟醒一次,开个几ms,看看是否运气好接收到射频触发信号。功耗应该还是有的,时序上也比较麻烦。

不知道 这款芯片的CD(0x09)寄存器 能否利用,不过好像说这个载波检测寄存器只在接收模式下有效。。。

网友A(2019-07-04):
请问楼主解决了嘛,我也是想用这个做一个产品,用电池的?

交流下 280169003 扣扣

网友B:
发送方定时发送(100Hz),接收方每隔一段时间唤醒一次(进行同步,最大接受时间10ms),然后睡眠,定时卡着下次接受时间再唤醒,这样醒了就可以立即接受到同步信息,
功耗和通讯两不误

网友(2019-10-17):
楼主,请问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目前我也进行您这样的操作,NRF24L01无法唤醒。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C(2020-09-22):
可以用我们的SI24R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