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

楼主:
公司日本专家设计的电路的一部分,自己在学习研究,但是一分析放大器的电路就晕,求各路大神指导一下。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小Q书桌-截图

网友A(2015-03-31):
电路不完整,很类似压控电压源

网友B:
一般步骤,判断为什么反馈,何种类型反馈。列出方程kcl,kvl,注意不对输出节点列方程

网友C:
模电渣表示看不懂,仿真了完全不能运行

网友D:
这个电路似乎有问题 把完整的电路放上来吧 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网友E:
太少看不出。。。。

网友F:
可能是直流消除电路。

网友G:
产生的应该是一个方波之类的波形信号吧。。。

网友H:
这个电路很不完整
很有盲人摸象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