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想请教一下怎么用STC12C5A60S2测温啊?

楼主(2015-03-31):
我用c51的温度检测程序在89c51上能检测出温度,在stc12上不显示温度。后面查了一下,是stc速率1T问题,加了延时后,LCD能显示温度,但是是一直是-000.006度,这是为什么啊,求大神帮忙一下~~本人初学正在搞毕设

网友A:
请用示波器把延时函数做好,未必都是理论值!

网友B:
用什么测温?18B20吗?时序要准确。

网友C(2015-05-06):
STC12C5A60S2单片机是1T单片机,速度比较快,一定要把DS18B20的时序拿捏准确,只要拿捏准确了,就没有问题了,同样可以读出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