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双for循环延时为什么不进入函数里面。

楼主(2015-03-31):
用的MCU是STM32F301C8,刚学的IC编程就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我写的UserDelay函数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就是直接跳过了这个函数,照理说应该闪2次,然后果断时间再闪2次,结果LED灯一直常亮,不知道怎么
搞得。
程序简单描述如下:
main(){
    ......
    LED_Init();
    while(1){
        ......
        stm_state = MCI_GetSTMState(oMCI[0]);//这个函数是获得电机的状态
        UserDelay(5);
        LED_Application(2,1);//闪2次,后面的1是间隔
        ......
    }
    ....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
}

void UserDelay(uint16_t wTime)
{
    uint16_t i,j;
    for (i=0;i<wTime*1000;i++){
                for(j=0;j<1000;j++){
                  ;
                }
    }
}

//blinkNum : blink number
//delayTime : blink interval
void LED_Application(uint16_t blinkNum,uint16_t delayTime)
{
    uint16_t i=0;
    if (blinkNum == 0){
        LED_Open();
    }
    else{
        while(i<blinkNum){
            LED_Open();
            UserDelay(delayTime);
            LED_Close();
            UserDelay(delayTime);
            i++;
        }
    }

}

网友A:
延时时间太短了。把delay带入的数值调大试试。

网友B:
楼主的延时函数 以为是 51时代: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时间太短了。把delay带入的数值调大试试。

调大过的,没用UserDelay(200)我也试过,话说按照我这个函数UserDelay(1)的话是不是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延时函数 以为是 51时代

我只会这个延时阿,见笑了。
本来想用windows.h里面的sleep的,但是我这个不带windows.h所以写了个for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大过的,没用UserDelay(200)我也试过,话说按照我这个函数UserDelay(1)的话是不是1秒? ...

:L:L

楼主:
^_^,那这个for循环是多少时间?

网友C:
时间太短了吧,设个断电 看看能进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断点 打错字

网友D:
默默的留下了眼泪

网友E:
应该是时间太短了!

网友F:
windows.h
这个好用

网友G:
void UserDelay(uint16_t wTime)
可能溢出,建议用void UserDelay(uint32_t wTime),数据调大

网友H:
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void UserDelay(uint16_t wTime)
可能溢出,建议用void UserDelay(uint32_t wTime),数据调大 ...

void UserDelay(uint16_t wTime)溢出需要多少知道吗?: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太短了吧,设个断电 看看能进去不,就知道了。

能进入UserDelay函数,但就是不仅for循环,直接退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UserDelay(uint16_t wTime)溢出需要多少知道吗?

试过了,貌似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我怀疑是这样的,哎。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这样的,哎。

将优化等级调到最低,或在循环里加一条操作语句

网友I:
直接看反汇编不就决了吗,犯得着到处猜测吗?

网友J:
uint_16最大65535,你用200*1000,这个。。。
加个断点测试一下,这样的延时函数很少出现过什么幺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