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18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5-03-31):
最近几个星期在调一块MSP430F2418的板子,2418经常会出现地端和电源端短路的情况(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的),但是我重新刷一下单片机的引脚,它又恢复正常,上电断开,再次测量,又短路。这种情况出现了很多次,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没遇到过。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msp430f2418是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msp430f2418是在哪里买的?

上海一家公司,货源应该没问题
另外我们也用机器焊过,板子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海一家公司,货源应该没问题
另外我们也用机器焊过,板子是没问题的。 ...

其他元器件哪?电容、电阻检查过吗?

网友B:
会不会有些元件被击穿或者短路了

网友C:
搭个最小系统试试

网友D:
你这是手焊的吗,可能有小的锡落在引脚中间了

网友E:
重新刷一下单片机的引脚,是啥意思?重新下载程序?看你谈的情况,片子应该没事。端口初始化检查下。

网友F:
既然机器焊过,那可以去怀疑硬件设计问题或者硬件缺陷加上程序失误导致的问题。
另外,楼主用二极管档测量出来的万用表示值是多少?确定是所谓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有些元件被击穿或者短路了

我把电源端和地端的电容都焊下来了,没有其他的通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刷一下单片机的引脚,是啥意思?重新下载程序?看你谈的情况,片子应该没事。端口初始化检查下。 ...

就是用焊枪重新熔化引脚上的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机器焊过,那可以去怀疑硬件设计问题或者硬件缺陷加上程序失误导致的问题。
另外,楼主用二极管档测量 ...

我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了一下,我上电后马上断电,单片机电源端对地的电阻为20Ω,但是不稳定,会逐渐增加到5到6M的样子,然后就一直在几k到几M之间变化,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蜂鸣器刚开始会叫,过一会再测就不叫了,奇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了一下,我上电后马上断电,单片机电源端对地的电阻为20Ω,但是不稳定,会逐渐增加 ...

应该彻底没电了再测,之后测量时如果没有感性或者容性元件,一般会很快稳定下来,用电阻档来测。你说会增大到几k以上,我感觉对于电源端来说应该不算短路了,我回头测测我的板子的电源电阻。通断档测量一开始叫过会儿不叫,这个跟电阻档测量结果先小后大吻合。

而且还要注意你单片机电源所关联的电气连接,是否有更小阻抗的元器件到地。可以把其它外围先断开再测量单片机自身电源是否短路。我相信单片机本身物理上是没问题的;P。

你说的短路具体是什么样的现象呢?

网友G:
先测试下其最小系统的。

网友E:
430功耗非常的低,所以断电后并不马上停止工作,线路板上残余的电可能让430工作一小会。
我估计你的情况,应该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检查你的复位电路和电压监控电路。
没有外部监控的话利用430内部的SVS也可以。

网友D:
手工焊接和机器焊接都出现类似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焊接和机器焊接都出现类似的问题吗?

只有手工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机器焊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430功耗非常的低,所以断电后并不马上停止工作,线路板上残余的电可能让430工作一小会。
我估计你的情况, ...

有这种可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有手工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机器焊没问题。

如果只有手工焊才出问题,确实很奇怪。我前面说的情况不一定符合。
烙铁接地不良??

用万用表测电源端的电阻,万用表的输出电压足够430工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