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了了,求助,allegro 布2片DDR,总是报相对延迟的DRC

楼主(2015-03-31):
画了个2片DDR2的板子,T型连接,速度不快,打算做个等长就好了,设置好之后,不管怎么拉线、绕线,都报相对传播延迟的DRC,见图。看了各种视频、**,实在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好几天了,崩溃了,做过的前辈们给指点指点吧。

网友A:
你这样都看不出你的规则设置是怎样的?选中DRC鼠标右键,show element,截个图上来看下!顺带说句,大哥能把那根线拉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都看不出你的规则设置是怎样的?选中DRC鼠标右键,show element,截个图上来看下!顺带说句,大哥能 ...

新的截图已上传,多谢多谢。 还有,是不是因为我只随便拉了一根线,没有拉一组线 报出DRC的?
这个线吧,我现在就是随便试试,真正布线的时候,肯定会拉直滴 :lol

网友B:
不是报告出来了吗?规则设置等长范围是5%,实际到了28.444%。等长不符合规则设置啊。你调整等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报告出来了吗?规则设置等长范围是5%,实际到了28.444%。等长不符合规则设置啊。你调整等长就好了 ...

也就是说,我需要把所有的线都拉好了,然后逐一调整等长? 可我 target 的网络也报这个DR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