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V输入 3V输出 用什么芯片 或者啥电路

楼主(2015-03-31):
如题!本人新手,想问问有没有什么芯片 或者电路可以做到3-12V输入 输出3V给单片机 电流200MA,效率不要求,芯片最后便宜些

网友A:
用MC34063,价格便宜,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看错了,3V输入3V输出不行

网友B:
在《模拟技术》板块,楼主是需要输出3.3V哈,我已经给出了方案,先升压到12V,然后在降压获得3.3V

网友C:
用隔离的。。。。好像也不会比先升压再降压省事多少

网友D:
刚看第一眼就想到UC3843……

网友E:
LDO,3V输入,选大电流型号的,内阻可以很低,压降就会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