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ED横流电源放在外壳中,输出电流瞬间变小

楼主(2015-03-31):
买来一款横流led电源,仿制后效果不大好,主要表现为:1,通电时候,用手按住变压器,输出电流变小.2,把电源放在外壳中的时候,输出电流瞬间变小。3,盖上上盖后电流又稍微变小了。  但是把自己做的变压器放在买的电源上,输出电流很稳定,是不是自己做的pcb板子有问题?或者说输出控制电流芯片外围电路没设计好?

网友A:
在恒流电源中,电流是随着运放正相和反相输入端的变化而变化的,可能是你基准这里受到干扰了,也可能是元件参数不合理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产生的杂波干扰所致,楼主可以重新搞一下高频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恒流电源中,电流是随着运放正相和反相输入端的变化而变化的,可能是你基准这里受到干扰了,也可能是元件 ...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C:
板子没抄好,:lol
是不是只抄了原理图,其实布局走线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D:
抄板工啊,不错。如果PCB不是复印的,那估计就是PCB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没抄好,
是不是只抄了原理图,其实布局走线还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两个芯片换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