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个问题,如何实现如下时序逻辑

楼主(2015-03-31):
一个模块,有一根时钟线CLK,两个输出A0和A1,如何实现在CLK开始输入时钟后,A1,A0持续输出00,01,10,  00,01,10, 00,01,10。。。,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实现,尽量不采用可编程器件或者控制器之类。

网友A:
按给出的数值考虑,累加至10复位。。。 计数器吧

网友B:
把卡蓭图再看一次,再加状态机,同步脉冲驱动。

网友C:
三种状态要用三位移位寄存器,和一个与门。

网友D:
随便一个计数器,取低两位,再加上点啥。
哦,不行。

网友E:
三移位寄存器+或非门,或非门用与门实现,一片74hc595和一片74hc04搞定,captzs牛X!

网友C:
楼主发帖,谅必琢磨有些时间,不知附件是否合“最简单”之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帖,谅必琢磨有些时间,不知附件是否合“最简单”之意?

这得用三个器件。。。

网友C:
可以再省去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