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数组强制类型转换后赋值出现段错误

楼主(2015-03-31):
问题出现在MDK里面,编译KL16芯片程序时出现的。程序大概是:
unsigned char buf[4];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devid = 0x12345678;

     *((unsigned int *)buf) = devid;
    return 0;
}
看上去程序无任何问题,我写了个测试程序在pc上跑了下没异常,但是到MCU里面就报:HardFault_Handler,也就是类似linux下的断错误,访问了非法的内存地址。

将buf改为局部变量,pc, MCU里面均运行正常,对buf赋初值或者不赋初始值效果一样。

网友A:
I2C0_TxBuf你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0_TxBuf你是怎么定义的?、

笔误,我已经改过来了,I2C0_TxBuf 应该是 buf

网友A:
楼主,你的例程是自己写的吗?
我在官方的KL26代码上,添加你的buff定义,并没有进入hardfault中断,你可以使用官方的MDK程序试下

楼主:
我使用的是KL16的,基于KL25的dem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KL16的,基于KL25的demo。

你用官方的KL26代码试试,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