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7828 IIC问题求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2015-03-31):
在使用TI的ADS7828芯片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芯片和其他I2C总线的器件挂在ARM的一个总线上,当连续工作2~5小时后,会发现总线挂掉,并且不能恢复,测量发现是数据线被拉低,连续工作期间ARM会跟该总线上的几个芯片轮流通信。当没有这个芯片时,则没有任何问题。不知道这个芯片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有没有大神遇到相似的问题或者是知道怎么解决? 多谢!

网友A:
就这情况我怀疑总线延时方面的问题,
如果主机发送的命令过快, 从机来不及响应, 可能会过于忙碌而卡住
特别在要求响应的指令过程, 适当增加一点延迟再测试吧

网友B:
数据线被拉低,时钟是否还是正常的呢?还是片子彻底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