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波形,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2015-03-31):
溶出伏安法外加波形。电压在负2.5V停留两分钟,然后逐渐变为正的。

网友A:
DAC+运放,单片机控制延时?

网友B:
楼主想用什么方法来实现?
2楼所说,是一种很灵活的方法。

网友C:
条件不足,无法说什么方案合适。如果不限手段,MCU+DAC+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小意思了,更复杂的变化规律都行。

网友D:
电池+滑动变阻器,

网友E:
如果用MCU的话挺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MCU的话挺好实现。

就是用mcu.能具体点用什么器件吗?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用什么方法来实现?
2楼所说,是一种很灵活的方法。

用ARM微处理器,stm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条件不足,无法说什么方案合适。如果不限手段,MCU+DAC+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小意思了,更复杂的变化规律都 ...

用stm32控制实现

楼主:
亲们若有相关实现的电路图,麻烦发个
此波形主要用stm32做控制器
有其他电路方式的麻烦也推荐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ARM微处理器,stm32的

那只要加一片D/A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用mcu.能具体点用什么器件吗?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

就随便用个DA就行。简单点的0832,位数高一点的可以用其他12 16不等,如DAC7611之类的,另外DA是正的那么输出也是真的,可通过后面放大器来实现比例运算得到负电压,硬件上面的理论就如此,至于其他的就交给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随便用个DA就行。简单点的0832,位数高一点的可以用其他12 16不等,如DAC7611之类的,另外DA是正的那么 ...

得出负电后,从负电到正电那个上升曲线怎么得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得出负电后,从负电到正电那个上升曲线怎么得出?

用双极DAC,从负到正,输出按给定时间匀速增大就可以了。

网友G:
电化学分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得出负电后,从负电到正电那个上升曲线怎么得出?

这是均匀改变DA输出,这是就能实现那条曲线。靠程序来实现

网友H:
雇一个妹纸在那里弄。。。。

网友C:
大材小用了,任何MCU都能搞定这个简单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