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的于AC 220V稳压,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个方案

楼主(2015-03-31):
   各位大家好,我现在做一个 AC 180-250输入 ,要求AC 220V(误差正负3V)输出,功率5W的稳压装置,求一性价比较高的方案,谢谢!

网友A:
这个难度比较大啊,我是搞不出来,也想不出用什么办法能搞出来

楼主:
能否用可控硅稳压到110V然后用升压变压器到220V?

网友B:
先变直流 然后逆变出AC220

ac-dc-ac

网友C:
用个变压器,一头7个抽头10V一档,另一头10个抽头1V一档,测量电压用可控硅或继电器切换吧。
逻辑简单但电路不简单——开关很多。

楼主:
这个方案,体积太大

楼主:
各位,能不能我们先做一个( AC 180-250)的稳定到AC 110V的电源

网友D:
可以,你先设计一个方案出来让大伙参考参考: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