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163)

楼主(2015-03-31):
这里有两种方式用来声明缓冲区溢出。当接近缓区溢出明声比特(CTRLA.IBON)被设置,STATUS.BUFOVF在级冲区溢出立即引发。软件能清空接收缓冲区FIFO通过读RxDATA直到接受完成中断标志(INTFLAG.RXC)变低。

当CTRLA.IBON是零,级冲溢出的条件依据数据通过接收FIFO。当接收数据被读取,STATUS.BUFOVF将被设置,取决于INTFLAG.RXC

非同步数据接收

USART 包括一个时钟恢复单元和一个数据恢复单无来处理异步数据接收。时钟恢复逻辑用来同步进来的非同步串行帧在RxD管脚到内部生成的波特率时钟。数据接收逻辑采样和每个比特用低通滤波器,因此提高了接收器对噪声的免疫。非同步接收范围依据内部波特率时钟的精确度,以及进来帧的速率及帧长度(比特数量)。

异步操作范围

接收的操作范围依赖于接收比特数率和内部产生波特速率。如果外部传输波特率比内部产生的波特率太高或太低,接收器将不能同步于帧和开始比特。

有用于波特率不匹配两个可能的来源。参考时钟总是有一些轻微的不稳。另外,波特率发生器不能总是做参考时钟频率的精确分工得到期望的波特率。因此,波特率寄存器值应当被选择最低可能的错误。

推荐的最大接收波特率可变字符长度的错误如下表所示:

推荐的最大接收波特率误差假定接收器和发射器平分最大总误差。

下列公式可用于计算数据输入速率与内部接收器的波特率的比率。

。D是字符长度的总数(D=5到10)
。R slow 是最慢可以被接收的进入的数据速率,同接收数率有关系。
. R fast 是最快可以被接收的进入的数据速率,同接收数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