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 AD的片内参考电压是3V么?pwm载波峰值是3.3V么

楼主(2015-03-31):
只看到了AD的模拟输入范围是0-3V,还有片外参考电压等级,没看到说片内参考电压事多少啊
还有epwm的载波峰值是3.3V么

网友A:
你好   如果使用内部参考   ADCREFP和ADCREFM这两个引脚接2.2UF电容接模拟地了
则为3V
PWM输出的峰值是3.3V

网友A:
ADC的输入0-3V是严格限制的    如果不确定输入到ADC的电压幅度   建议加嵌位电路保护ADC引脚

网友B(2017-03-20):
引用 网友A:
ADC的输入0-3V是严格限制的    如果不确定输入到ADC的电压幅度   建议加嵌位电路保护ADC引脚 ...

请问AD输入最大3.3V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AD输入最大3.3V可以吗?

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AD输入最大3.3V可以吗?

以前的MCU是0-3V    现在的新系列都是0-3.3V

网友D:
这个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呢,可以配置为2.048还有1.024,好像还有,不过不配置的话默认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