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助关于电子方面的学习

楼主(2015-03-31):
            最近在学习电子电路方面的东西,现在在看模电,书都看过一遍(以前也有点基础),正在重新再看以学习,一些基本的东西都开始了解了,但有一个疑问,虽然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了解了但对于电路还是不明白,例如网上别人发的电路,都是一些基本的电路阻成的,但是为什么某处要放一电阻/电容/三级管/怎么确定这些元件的选型都很迷糊、或者说自己想弄个简单的电路去实现一个简单功能,却不知道如何下手。
         如果想学好除去模电还要看些什么书啊?我学习的目标是自己想做一个什么简单的东西或实现一功能,至少自己能拿出可行的方案搭出可行的电路。
          求各位达人给一个学习指导。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那是电路综合,有难度,需要时间。
"捷径"是**甚至背诵现有的模拟电路图,各原件作用也背,然后网上有人发电路图,问你某原件作用,你刚好背过此图,于是脱口而出。。。

网友B:
新人同问啊,对于怎样设计电路还是迷迷糊糊,对于放大电路基本会分析,但不会设计

网友C:
自己动手做个简单的小电路,然后对里面的每一个元件、每一个参数,每一个连接进行深究,你就慢慢懂了
我是从做小功放开始学起的,至少帮我初步理解了三极管的几种基本放大电路

网友D:
就是看别人的原理图。。。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