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DAC芯片

楼主(2015-04-01):
请大伙推荐一款DAC芯片,我想用单片机控制DAC芯片输出一个60KHz,幅度能够在0-3V间变化的波形,谢谢!

网友A:
不要搞外接的DAC芯片,如果你会ARM的M0,找片STM32F0系列带12Bit DAC的芯片吧,好买到也比较便宜。60KHz的波形,比较好买到的串行接口的DAC会累死一般的MC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外接的DAC芯片,如果你会ARM的M0,找片STM32F0系列带12Bit DAC的芯片吧,好买到也比较便宜。60KHz的 ...

谢谢回复,有考虑过STM32F0的DAC芯片,但价格有点高,串行接口的DAC有些什么型号,什么价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有考虑过STM32F0的DAC芯片,但价格有点高,串行接口的DAC有些什么型号,什么价位? ...

051C4 零售才¥4.x,这也觉得偏高?
价低的串行双路DAC也有几毛钱的,不过不大好用,速度到不了60KHz
速度要高的独立DAC,单路8Bit的至少也要3~4块钱了,你还是确定加上你的MCU比ST的便宜?

网友B:
DAC不是关键,关键看你的MCU运行的速度有多快,如果你用的是51这种,理论上12M晶振1M的速度如果你输出正玄波一个周期取20个点的话那就是输出50K。或者你取更少的点那波形不是特别满意了。另外想要DA有很多可以去TI,adi官网看看,另外你需要波形我推荐你使用DDS。如AD9850,9834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