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cb图上这种二极管哪边是正极?

楼主(2015-04-01):
求教pcb图上画的这种二极管哪边是正极?谢谢!

网友A:
1是K 阴极,2是A 阳极 。我在库里面找到稳压二极管有这个封装,把它放在原理图上查看引脚的

网友A:
这样好像跟平常看的二极管不一样,不是有一竖的那边是阴极吗?

楼主:
我在原理图里查怎么1是正极,2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好像跟平常看的二极管不一样,不是有一竖的那边是阴极吗?

贴片1N4148的封装是LL34,我在网上找的一个封装库里找到的这种封装,是不是封装库里画反了?我也是觉得应该带斜边的那头是负极

网友B:
当成方向箭头就可以了,与原理图对应

网友C:
一般来跟箭头方向同步,不对就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片1N4148的封装是LL34,我在网上找的一个封装库里找到的这种封装,是不是封装库里画反了?我也是觉得应 ...

应该要改,要不然原理图画对了,封装错了,批量生产不就是瞎搞吗:funk:

网友D:
2阳极
1阴极
你看丝印方向

网友E:
丝印上就有方向,

网友F:
我想知道怎么上传的图片。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怎么上传的图片。万分感谢

选择“高级模式”,然后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改,要不然原理图画对了,封装错了,批量生产不就是瞎搞吗

谢谢恢复,我也觉得要改,要不反着看很别扭

网友G:
1是负的;

楼主:
谢谢,看来是我那个元件库标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是我那个元件库标错了

:loveliness: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我板子上都是加了负的标记的;

网友H:
左正右负

网友I:
要与原理图对应,一般二极管阴极有标记,或者形状有斜角。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选择“高级模式”,然后选图片

谢谢。

网友J:
原理图和封装最好有自己的规则,特别是二极管这种,一般我都把管脚统一成A和K,贴片封装在K这边有三角标记

网友K:
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自己想怎么画都行。个人习惯问题。看如何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自己想怎么画都行。个人习惯问题。看如何定义了

谢谢回复,已经把带斜边的改成负极了,这样看着舒服些,反着看挺别扭

网友L:
小口的一边为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