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PC通过串口给MCU授时如何实现呢

楼主(2015-04-01):
就是如何将PC的时间和MCU的时间同步呢?

网友A:
上位机读取pc的时间,然后发送给mcu。
mcu接收到时间数据后,配置自己的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读取pc的时间,然后发送给mcu。
mcu接收到时间数据后,配置自己的时间,就可以了 ...

这样是不是不能保证PC和mcu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不能保证PC和mcu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同步?

同步都是相对的。只要误差在可以接收的范围内,就叫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都是相对的。只要误差在可以接收的范围内,就叫同步

嗯,明白了
谢谢你
主要的工作还是集中在上位机编程那块

网友B:
看你同步精度了,可以增加些预测,减小误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同步精度了,可以增加些预测,减小误差

您说的这个预测是指什么呢?
我很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同步精度了,可以增加些预测,减小误差

您给详细解释一下,预测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加对时指令,单片机接收pc时间后,与自己时间比对,超出一定值后设定单片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对时指令,单片机接收pc时间后,与自己时间比对,超出一定值后设定单片机时间 ...

是不是得把传输时间也算进去呢?

网友E:
我觉得完全的同步是不可能的,肯定有一定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完全的同步是不可能的,肯定有一定的误差

在地球物理测量中只有足够的同步才能在反演中产生更为合理的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地球物理测量中只有足够的同步才能在反演中产生更为合理的解释

同步时的信号延时,可以通过多次通讯来测量 然后用来矫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地球物理测量中只有足够的同步才能在反演中产生更为合理的解释

你能接受的时间误差是多少?
一般pc机传输传输时间数据到单片机的延迟在毫秒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接受的时间误差是多少?
一般pc机传输传输时间数据到单片机的延迟在毫秒级别 ...

这个误差能测量吗
我可以在给单片机授时的时候根据这个测量的误差校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误差能测量吗
我可以在给单片机授时的时候根据这个测量的误差校正一下 ...

可以的,简单点你可以用上位机发送给mcu,和接受到mcu的反馈,这些时间点来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简单点你可以用上位机发送给mcu,和接受到mcu的反馈,这些时间点来估算 ...

嗯,非常感谢,我自己编程先试试

网友F:
这个需要先知道PC机的数据协议的吧。

网友F:
然后根据协议指令向PC机要时间数据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然后根据协议指令向PC机要时间数据信息的。

我也打算这么弄